台达(DELTA)变频器
请教通讯问题

楼主(2007-12-24):
台达VFD-B的变频器与台达PLC通讯,地址从哪找啊?怎么随机的安装手册里没有啊,看到论坛里有类似的介绍,可只说了个H2000,其它的参数都是什么?每个位都是控制什么的?

楼主:
定 義 參數字址功 能 說 明
驅動器內部設定參數 GGnnH GG 表示參數群,nn 表示參數號碼。例如:04-01 由0401H 來表示。
對驅動器的命令 2000H Bit0~1 00B:無功能
01B:停止
10B:啟動
11B:JOG 啟動
Bit2~3 保留
Bit4~5 00B:無功能
01B:正方向指令
10B:反方向指令
11B:改變方向指令
Bit6~7 00B:第一段加減速
01B:第二段加減速
10B:第三段加減速
11B:第四段加減速
Bit8~11 0000B:主速
0001B:第一段加減速
0010B:第二段加減速
0011B:第三段加減速
0100B:第四段加減速

楼主:
定 義 參數字址功 能 說 明
驅動器內部設定參數 GGnnH GG 表示參數群,nn 表示參數號碼。例如:04-01 由0401H 來表示。
對驅動器的命令 2000H Bit0~1 00B:無功能
01B:停止
10B:啟動
11B:JOG 啟動
Bit2~3 保留
Bit4~5 00B:無功能
01B:正方向指令
10B:反方向指令
11B:改變方向指令
Bit6~7 00B:第一段加減速
01B:第二段加減速
10B:第三段加減速
11B:第四段加減速
Bit8~11 0000B:主速
0001B:第一段加減速
0010B:第二段加減速
0011B:第三段加減速
0100B:第四段加減速
0101B:

网友A:
这些参数是用于台达PLC专用指令的.如MODRD资料读取指令
"MODRD S1 S2 N"
S1:变频器地址
S2:资料地址 例如:04-01 由0401H 來表示
N:资料读取长度
更多请参考PLC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