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热工程寻求产品、方案支持

楼主(2007-12-24):
供热工程寻求产品、方案支持,也可以是合作,alsylan@yahoo.com.cn

网友A:
我们专业生产串口通讯产品,协议转换器。如有需求可以联系,61305608@163.com

网友B(2008-12-26):
控制方案描述:
每个回路都有一次回路和二次回路,它们通过换热器完成热交换后由二次回路向用户提供服务。一次回路因为热源本身的压力差而能够循环流动,二次回路则需要安装循环泵提供动力。
二次回路管道中的水可能在用户那里有所损失(例如生活热水),因此需要一套补水机构,一般采用补水泵将自来水打入压力容器或高位水箱,再向,再向二次回路补水,补水量有阀门可以调节。二次回路的供水温度一般通过调节一次回路的回水流量来控制,流量越大则
换热量越大,温度越高,同时能量消耗也越大;为了降低能量消耗,可以调节二次回路的回水流量,将热交换控制在一个合适的水平,这时可以达到较好的能量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