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TD1000报E019求助

楼主(2007-12-24):
TD1000,380V,3.7KW 模块BSM25GP120炸了.拆掉后不装模块通直流电试机.报E019(电流检测故障),测量A7840霍尔元件发现左侧1-4脚间三个均没有电压,8-5脚间有5V,6-7脚间有3V.请问有经验的师傅1-4脚间正常待机是有电压的吗?
主板估计没事,我通低电压会报POFF,短接模块的7,8脚会报E011(模块过热),同时更改参数没问题.谢谢了

网友A:
把模块装上在试吧,1-4是5伏。8-5也是。6.7对5是2.5伏

楼主:
谢谢陈小刚。我看了下模块的功能端应没什么影响,我主要是候保证没问题再买模块,模块贵啊万一买回来又修不了麻烦。如果1-4正常要有5V,那说明板上这问份有问题,这三个IC的电源是取自互相独立的三路电源,会同时坏也奇怪。不是由电源直接过来的,中间经过一些零件,有点怪

网友B:
搞啥广告

网友C(2008-04-13):
在使用正常情况下,关掉电源一开机会出现E019报警,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D(2008-09-25):
有哪位大师知道ABB ACS510变频器光耦前面一个小管子(SS)电路板上字母标V开头位是什么管子,请各位指教…

网友D:
爱默生TD1000/3.7KW显示正常,面板、端子都不能运行…请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E:
我碰到 的和你的一样

不过 我的是5。5的。若把光藕拆掉就不会报了。

网友E:
是不是没装模块的缘故

等到下午试试在说

网友E:
 我的已经搞定

正常IV和IW都是2。5V

网友E:
跟装不装模块没任何关系

且只上直流电可以运行

静态电压分别是负5点5左右,下桥负5点2左右

动态分别是4点3左右,下桥4点2左右

网友F:
模块不装上是要报E019的

网友G(2009-05-06):
我现有一TD1000变频器5。5KW。通电显示E-19,已更换了两只光耦A7840,但故障仍显示E-19。请问各位师傅怎么解决,多谢

网友H(2010-01-20):
冰雨我的也是TD10005.5的呀,IV和IW我的不正常呀?2.45和3.7呀这是不是电路板的上的小板坏了呀?还是主板呀

网友I:
各品牌变频器维修15906171069  下桥驱动是不是316J啊

网友I:
上桥U  V负压对应连到模块U V焊脚处看一下

网友J:
专修艾默生变频器,价格便宜。 QQ:404499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