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请问YOKOGAWA温控器UT152 RN/AL S2和S4有何区别?

楼主(2007-12-24):
各位好!
请问YOKOGAWA温控器UT152 RN/AL S2和S4有何区别?

网友A:
UT152-RN/AL已经是完整型号,具体解释是R=Relay output (time-proportional PID or on/off control);N=No cooling output (standard type);/AL=Alarm outputs (2 points)。查不到S2/S4。
你不知道能不能点击http://cyberdoc.jp.ykgw.net/CDCE/files/Private/0000004500/7/0/GS05C01E02-01E_004.pdf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