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ATV58变频警报

楼主(2007-12-24):
小弟有一台ATV58—7.5Kw变频器,送电显示INF故障,且直流母线的12V接触器也没动作,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电路内部故障,就说你的主板子有故障

楼主:
小邓,请问是不是主板上的CPU故障呢,这种情况还有得修吗

网友B:
加我QQ523856995
讨论讨论

网友C(2009-07-28):
ATV58 上电报INF,,我已经彻底把它制服了,,呵呵 , 1 电源 2 数据

网友D:
ATV58 上电报INF,,我已经彻底把它制服了,,呵呵 , 1 电源5V有时过高, 2 数据96C86坏了.坏了的!!

网友E(2011-07-16):
出售58主板 18967106337 QQ475233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