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式步进电机速度提不上去

楼主(2007-12-24):
请教!
我把线切割机床的五相十拍反应式步进电机换成了转矩大一倍多的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以加大功率来提高电机转速而不丢步,但我更换以后,频率设置提高了但转速没有明显变化,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什么方法解觉

网友A:
频率设置从多少提高到了多少?

楼主:
频率是从1KHZ调到10KHZ,从特性图上看,10KHZ时速度大概是600转,扭矩损失也不多,

网友B:
建议您选用我们的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和驱动器,因为供电电压高(AC110-220V),保持转矩达到的转速比较高,欢迎联系:jiangjq2008@yahoo.com.cn,谢谢!

网友C:
五相十拍反应式步进电机换成了转矩大一倍多的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请问步进驱动器是否也同时更换了吗?
请问你实验的是空载状态时的转速,还是切割状态时的转速?

网友D:
看看你的驱动最大接受多高的频率,有细分吗?很有可能是脉冲丢失了.

网友E:
同意口天吴先生的观点.不过,国内5相驱动器细分是没有的.大概就是整步和半步.

楼主:
驱动器也换了,在空载时,有人跟我说是上位控制软件的问题,不知是否是上位控制软件设计而会影响电机速度呢

网友F:
有些控制软件里会有设置加速度的要求,随着脉冲频率和速度的提高,加速度也要提高的,说的不对,请高手指教。

网友G:
建议检查以下东西:
1.电子齿轮
2.驱动器允许输入脉冲速度
2.软件的加速时间设置

另:你说的速度无明显变化是感觉的还是实测的?因为不同类型电子,同样速度,感觉不一样。

网友H:
晕。国产的步进电机,也就能转到500到600转,你还想要多快?1000还是2000?那还不如用伺服,哪怕买个国产的伺服。步进电机的运行曲线,能到很高么?

网友:
我认为考虑这个事情要考虑几个问题,
1、新步进电机的步矩角是多少,跟原步进电机有没有不同,
2、新步进电机是否如整步半步之分,
3、新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是否将细分给拨到了
4、新步进电机的驱动器电源电压是否正确?
5、步进电机拖动转速你确定确实是没有快多少?

我用过5相混合式的,用leetro的驱动,四通的86电机,步矩角0.9°,使用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