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请教台达伺服脉冲输入问题

楼主(2007-12-24):
台达伺服如果用EH系列PLC来发脉冲,我知道用Y0和Y1输出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给伺服驱动器,但如果我想同时要用PLC及手摇轮发脉冲呢?请问手摇轮的输出线是不是和PLC脉冲输出线并联接在驱动器上呢?
还有手摇轮是AB相脉冲吧?AB相脉冲和PLC的脉冲+方向这两个转换的话,伺服驱动器怎么切换?

网友A:
你要的功能不是我们台达伺服这样的泛用型伺服的常用功能!

网友:
手摇轮接驱动可以通过我们的操作面板,将手轮的AB相接到面板得AB相,面板输出接到伺服上就可以了,如果是A系列也可以通过改P1-00改成接受AB相脉冲就可以了。

楼主:
哦,这样呀,谢谢许和李了,
悄悄问一句:
许姗姗你是女的吗?
呵呵

网友A:
美女,他要的功能是脉冲格式在AB相和脉冲+方向两种格式下通过某种方式进行切换,如果不是通过通讯的方式来切换1-00参数由0和2相互切换的话,是没有办法像我们控制模式切换一样实现的!

楼主:
对,我要的是切换的,因为客户需要有时机械维护时调机要用手摇轮来调,但不想数控系统。

网友B(2008-06-07):
这个帖子比较老了,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其实可以将PLC的输出脉冲也改为AB相的(EH的PLC有这功能的改下参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