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達PLC加密方法請教?????

楼主(2007-12-24):
請教怎樣加密碼設置台達的PLC,可以不讓別人上裁程序?
本人在軟件上設置了,沒有用!

网友A:
台达新版软件及产品(SV和EH2)增强了程序的加密功能,在密码设定的菜单里包含了设置密码错误次数的检查,即当错误输入密码超过设定后即将PLC的读程序功能锁定.你需要确认一下是否是新的软件和产品.

网友B:
那如何解除密呢

网友C:
请教如果锁定后,改如何解除呢?

网友D:
如是因为超过密码检测次数而使得PLC上载通道锁住,则即使现在有正确的密码也不能上载用户程序,此时可以将PLC内存清空,恢复出厂值即可

网友E(2011-10-19):
对:一点意见 关于
如是因为超过密码检测次数而使得PLC上载通道锁住,则即使现在有正确的密码也不能上载用户程序,此时可以将PLC内存清空,恢复出厂值即可
内容的回复:

网友F:
有用吗?一样可以解的吧!QQ106748835

网友G(2011-11-21):
锁定后只能清除程序重新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