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搞小发电机组并网的吗?指点一下,或给个学习地方的连接

楼主(2007-12-24):
不胜感谢.

网友A:
并网的要求都是一样的,大机组和小机组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B:
  需要知道那部分的内容

网友C:
你说是多少KW的呀,我搞过400W的

网友D:
我是做发电机的

网友E:
待并发电机与系统并网时刻三要素:频率相同,电压相同,相位差等于0

楼主:
相位差等于0.
要不要考虑合闸时的机械动作有延时滞后呢?

网友E:
待并发电机与系统并网[u]时刻[/b]三要素:频率相同,电压相同,相位差等于0.   考虑合闸开关的机械动作有延时,所以严格来说,合闸指令发出应有一个合适的提前角度,以得到开关接合时刻相位差等于0,电流冲击最小。

网友F:
其实还要做到波形相同,只不过平常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以前的一位电工老师说他就碰到过波形不相同不能并网的情况。

楼主:
谢谢老愚者
查看了一些资料,关于同期还有问题.
"同期继电器的铁心上嵌有两个匝数相等,方向相反的线圈,线圈电源分别接系统侧PT(电压互感器)和待并侧PT(发电机PT)当两侧PT二次相位角相差<15-20度时两个线圈磁力相等就相互抵消,故铁心释放常闭辅助触点闭和,接通同期回路.反之相位角相差大于20度以上时总有一个线圈磁力过大,铁心吸合常闭辅助触点断开,闭锁(即断开)同期回路"
一般这个处于同期的状态有多久?
U1,V1,W1三相各差120度, 相位能检测区分开, 并网时有没有可能U1与U2, V1与V2, W1与W2有角度差呢?

楼主:
还有一个:
 还有频率既然是实数, 两个采样的实数是永远不可能相等的, 也就是频率不能完全保证一致啊, 例如一个为50.00HZ, 另一个为49.99HZ, 时间一长, 波形不就乱了吗?

网友G:
最后一篇没看懂呀  发电机的频率和系统频率都在变化,我国好象不能超过0.5赫兹吧,并上网以后发电机就会受系统制约

网友H:
频率,电压相同,但允许有误差
相位必须相同

网友E:
并网时刻要求频率相等,这只是广义上的相等,并不能做到绝对的相等,实际上要求相近,但不绝对相等。有一个指标是频差,频差要小于设定值(一般0。2Hz)作为一个闭锁条件。由于发电机的频率和系统频率都在变化,它们的波形合成包络线是一个正弦波,它的频率关联于频差。只有包络线的过零点才是理想的合闸点。同期继电器就是依据包络线的过零点的原理的。
  并网有许多技术性问题,一言难尽。要求高低悬殊。

网友E:
三相的相位差都约等于0,前提是确保发电机和系统同相序。不同相序并网将产生严重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