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地线问题!!

楼主(2007-12-24):
假如仪器和地线没连接好,损坏仪器的机会有大.因为最近厂里老烧仪器.仪表的分析说地有问题.一台仪器十几万啊!!可是我们检查地没问题,除了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检测外,还有没有更直接有效的测量方法啊!!!请各位帮忙!!!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接地系统的布置是个大问题啊,在厂房设计之初就要考虑进去。
首先,建筑物防雷地线必须单独设计安装。
大型设备的接地线尽可能短,不要绕圈,仪器设备不要直接和大型设备共用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