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从380V取出220V作控制电源安全吗?

楼主(2007-12-24):
有人说可以这样取220V
还有怎么实现呢,
是不是一定要变压器才行

网友A:
  我认为可行。但在380变220的变压器的低压侧装一个控制空开就可以了

网友B:
有的从零线取,有得如楼上所说(有的是总的,一堆设备用一个变压器,经济条件好的,一台设备一个控制变压器),再就是干脆像高压直流操作回路一样弄个直流220V,但个人觉得从零线取控制电源和一台设备一个控制变压器更加合理些,故障时影响范围小。主回路没有电了,设备不动了,控制回路有电,断路器和热保正常,接触器吸着,固定监控的点都不知道设备咋回事,生产数据反馈回来才明白过来,主回路突然又来电了,又转了,危险呀,而且常常是高压设备!

网友C:
呵呵,控制电源用220的,我认为不太安全啊..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