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程序和接线

楼主(2007-12-24):
     各位台达的高手:小弟刚刚接触台达的PLC,现在我用EX机型通过驱动控两相混合式制步进电机,驱动上有DR-和PU-,有DIP开关设置是:DIP为ON时,DR-为方向控制,PU-为步进脉冲信号;DIP为OFF时,DR-为反向步进信号,PU-为正向步进信号。
     我用PLSY指令输出脉冲,无论怎样设置DIP,上电电机就抱死,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
     谢谢了!

网友A:
电机抱死是什么概念?抱闸了?

你采用PLSY输出脉冲可以将DIP设为ON,Y0设置为脉冲输出,设置其它输出点控制方向。

楼主:
      请问小白,我的驱动上有MF+,接5到24V电源,MF-低电平有效,是不是我的驱动器没有打开使能啊?刚刚我只接了脉冲和方向信号

网友B:
上电就抱死?步进电机本来上电就会锁定呀,你发脉冲时电机不动吗?DIP开关设为ON就对了,你的接线对了没有?

楼主:
就是不动啊,我试过了,我用了PLSY向Y0发脉冲,Y0接的是PU-,另外一点输出接的是DR-,我想知道驱动器是不是有什么使能,如果没接就不工作,只是电源通上了而已

网友A:
使能、紧急停止、公共端是一定要接的。
至于什么开关逻辑要看说明书了。通常是高电平有效。

网友C:
驱动器的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麻烦楼主把接线图贴上看看~~并且驱动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