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元的10点仿三菱的PLC有必要带MODBUS通信吗?

楼主(2007-12-25):
带有通信,实现的指令:

手册在修改之中,请大家多提意见,手册下载:WWW.FXPLC.CN

【FXPLC 可编程控制器的指令表】

序号 指令 功能 序号 指令 功能
1 LD 取 29 ORF 或下降沿
2 LDI 取反转 30 PLS 上升沿脉冲
3 AND 与 31 PLF 下降沿脉冲
4 ANI 与反 32 LD> 取触点比较S1>S2
5 OR 或 33 LD= 取触点比较S1=S2
6 ORI 或反 34 LD< 取触点比较S1<S2
7 MPS 进栈 35 LD<> 取触点比较S1<>S2
8 MPP 出栈 36 LD>= 取触点比较S1>=S2
9 MRD 读栈 37 LD<= 取触点比较S1<=S2
10 ANB 回路块与 38 AND> 与触点比较S1>S2
11 ORB 回路块或 39 AND= 与触点比较S1=S2
12 INV 取反 40 AND< 与触点比较S1<S2
13 ALT 交替输出 41 AND<> 与触点比较S1<>S2
14 SET 置位 42 AND>= 与触点比较S1>=S2
15 NOP 空操作 43 AND<= 与触点比较S1<=S2
16 END 程序结束 44 OR> 或触点比较S1>S2
17 MOV 传送数据 45 OR= 或触点比较S1=S2
18 INC 加1 46 OR< 或触点比较S1<S2
19 DEC 减1 47 OR<> 或触点比较S1<>S2
20 RST 复位 48 OR>= 或触点比较S1>=S2
21 ZRST 批复位 49 OR<= 或触点比较S1<=S2
22 OUT 输出 50 VRRD 读电位器
23 CMP 数据比较 51 REF 刷新输入输出
24 LDP 取上升沿 52 SUB 减法
25 LDF 取下降沿 53 ADD 加法
26 ANP 与上升沿 54 MUL 乘法
27 ANF 与下降沿 55 DIV 除法
28 ORP 或上升沿 57
总共55条指令,用于大部份地方,不当他是PLC,就算是一个多功能的继电器吧

定时器 计数器16位的各32个(最多可以各50个),中间继电器M 256个,程序1000步,6个输入,最少输入时间20MS,4个继电器输出.10A 220V,

带一个10W的开关电源.没有外壳,

电源板没有照上,电源板装在电路板中间的两个安装孔上.10W的开关电源,

网友A:
够便宜的

网友B:
这么便宜就不要带了把

网友C:
现在的分布采集越来越多,建议带MODBUS。

网友D:
现在的分布采集越来越多,建议带MODBUS

网友E:
现在的通讯好像 Modbus 必不可少,连SIEMENS S7-200 也提供了。

网友F:
有详细资料吗?我想买台测试一下,看性能如何?!
weifangkeji@hotmail.com

网友F:
抗干扰能力怎样?就怕在工业现场误动作!

网友G:
确实便宜,有应用现场吗?
是一个人做的,还是团队结果?
说实话,佩服你的勇气。

楼主:
是个人做的,但因为工作的原因,开发进度慢,原来花了三个多月开发好了一款的,由于程序的效率低,能过分析C的编译器生成的汇编程序后,重新改写了全部的程序,现在主体程序已完成,上面的功能全部实现了,关于性能怎样?现在也没有测试,不过以我开发单片机的经验,抗干扰能力的问题是能做好的.
  在这里,我想说一些题外话,大家不要以为用单片机开发的东西就不好,其实大家现在用的电子产品极少没有单片机控制的,我用过最便宜的单片机,只要0.97元,应用在家电上的,只要认真的处理一些问题,才能很好过EMC的(我上班做的产品全部通过CE认证).

网友H:
MODBUS最好有,这个协议很有用,目前的国产PLC几乎全部支持MODBUS,当然如果支持三菱的上位机协议也可以,不过我觉得不如MODBUS好用.
为什么不选用闪存比较大的单片机呢?
请问是在51还是在PIC或者什么类型的单片机开发的?
另外,如果你打算做成一个产品的话,建议你看一下上海智国的产品,可能对你会很有借鉴,目前他的产品我觉得做得最差的地方是上位机编程软件,以下为上海智国的网址
http://www.comwap.com.tw/HTML/HTML_GB/index.htm

网友I:
关键是100元的PLC到底有多大的量,

一个月出货1W?否则你做个公司怎么能够撑下去呢?

没有公司,相关的服务怎么能跟上呢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意见.
为什么不选用闪存比较大的单片机呢?
大的话,很难选到合适的单片机,我选用的单片机不是51也不是PIC的.智国的PLC我看了,最低的65元,广告上的,具体怎样,我不做评价,用过的朋友应知道做出一个系统来的成本是多少了.

月出货量1W是不可能的.....

先做出来,测试没有问题后才做考虑到以后的事.生产方面是没有问题的,我这里做电子的非常多,元件采购.焊接.测试都可以给一个厂就可以做好了,只要做到了稳定,可靠.其它的事容易解决.

网友J(2008-02-21):
产品的的质量是关键,运行是否稳定,如果卖给了客户,总是坏,我们总要上门维修,那样倒不如价格稍稍高一点,客户也会接受这一点的,谁都不想买个容易坏的产品回家做生产。

网友K:
MODBUS最好有
自由口通讯毕竟太麻烦

网友J:
产品的的质量是关键,运行是否稳定,如果卖给了客户,总是坏,我们总要上门维修,那样倒不如价格稍稍高一点,客户也会接受这一点的,谁都想买个容易坏的产品回家做生产

网友L:
嘿嘿,各位,啥叫MODBUS

楼主:
不稳定的产品,送给别人也不会用的.
进口的产品也会坏的,但现在进口产品大部份也是在国内生产的.
所以一切都在努力中.

网友E:
现在的话谈到通讯,MODBUS 协议可是必不可少啊!
SIEMENS S7-200 现在也加入支持 MODBUS .

网友M:
只要考虑好电源和隔离,可靠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简单的东西也许是最可靠的

网友N:
能够上个源码吗?

网友O:
价位诱人,不强求许多功能,关键是结实可靠。适合用在简单控制场合。

网友P:
对工控来说,便宜是次要的,稳定才是第一位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银河系在 2008-3-12 9:18:00 发表的内容:
  价位诱人,不强求许多功能,关键是结实可靠。适合用在简单控制场合。
--------------------------------------------------------------------------------------------
这位老兄才能看出的我的目.

国产的东西,无论做得怎样,总会给人怀疑,这是种情况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改变的!

网友Q:
慢慢来,不要急。

网友R(2008-03-29):
我认为不许要MODBUS,只要稳定可靠就行。如果有生产出来,就向你们购买使用一下,请告诉联系方法。            yk367@163.com

网友R:
我认为不须要MODBUS,只要稳定可靠就行。如果有生产出来,就向你们购买使用一下,请告诉联系方法。

 yk367@163.com

楼主:
最新实现的指令:

LD LDI AND ANI OR ORI

MPS MPP MRD INV END NOP

ANB ORB MOV INC DEC SET

RST ZRST OUT CMP

LDP LDF ANP ANF ORP ORF PLS PLF ALT

LD> LD= LD< LD<> LD>= LD<=

OR> OR= OR< OR<> OR>= OR<=

AND> AND= AND< AND<> AND>= AND<=

VRRD  REF SFTL SFLR  ROR ROL RCR RCL

网友S:
有具体测试的资料吗

楼主:
100元PLC不带通信了,大家就当继电器用吧,指令最终就是上面这些,关于测试报告,会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测试条件(测试最后可能是给第三方测式)

网友T:
这么经济,真好

网友:
能把先入先出,比较,数据传送,数据运算等指令做进去就好了

楼主:
在保证FLASH能装下去的情况下,再加指令,我用的单片机是8位的,低管脚,低程序空间,,并且在上位机做了一些数据处理,把三菱的程序文件处理了一次,比起别人用DSP ARM7,ARM9做的,单片机就便宜多了.

网友U:
硬件有没有作好,放个图来看看100元的PLC,有继电器吗?10元一点,看来是PLC的极限了。

网友V:
大家好,我们公司专业研发生产工业级高品质、高性价比单片机控制器、直接用三菱梯形图编程的国产PLC,兼容三菱FX1N/FX1S系列,点数有20点,28点,40点,60点等最高达120点, 可靠性高,搞干扰能力能,价格优惠。如需了解详细资料,欢迎登陆www.jmdm.com.cnwww.jingmindm.com请加QQ: 534705791. 电话:0755-21329780 13537611420孙小姐

楼主:
是四路继电器,10A 250V,但不要真的直接10A的感性负载,因为这样肯定不成的.

在5A以下纯阻性可以直接用.

网友W:
^_^那么便宜呀,什么牌子呀,

网友R:
不知现在有没有量产,如何购买,价格如何

楼主:
按计划,6月开始小量生产.

楼主(2008-05-07):
上传一个图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U:
看图吧错吧错,适合量产,要发了

网友X:
最主要編程軟件要好用,有在線監控功能,能做步進梯形圖程序就很好用了,修改程序、找錯容易才行。國智的splc就差了這麼一點,復雜一點的程序難編。

网友Y:
低价PLC、功能齐全
集合文本功能、结构紧凑
本机DC输入16点
本机DC输出8点
本机继电器输出8点
3个中断输入口、5个高速脉冲输出口
4个模拟量输入点
2个模拟量输出点
两个串口通信 232、485
有需要的请联系:13860605127

楼主(2008-06-26):
FXPLC使用手册

[FXPLC可编程控制器主要特点]

FXPLC-10MR是自主研发的可编程控制器,指令格式兼容日本三菱的PLC,具有简单、可靠、易用的特点。除了基本的指令表编程方式外,也可以采用梯形图进行编程,最后通过与FXPLC-10MR配合的软件下载程序到PLC中去,FXPLC-10MR没有读程序的功能,不能从FXPLC中读出程序,加密性强,请注意保存原程序。

[FXPLC可编程控制器概要]

● 输入10-256点。
● 输出4-256点
● 辅助继电器256个
● 定时器T 8-64个
● 计数器C 8-32个
● 数据存储器100个
● 程序1000步,不需要电池保存。
● 基本指令:27种
● 功能指令:29种
● 内置10W开关电源,直接使用220V,向外提供24V/50mA电源。
● 内置MODBUS通信协议功能。
● 内置10位A/D双电位器功能,数值:0-1023可调
● 内置远行/停止开关

【FXPLC 可编程控制器编程语言】

● 指令表编程 指令表是以LD、AND、OUT等顺序控制指令输入方式,这种方式是
写顺序程序是基本输入方式,但控制内容难于看懂,建议不用。
● 梯形图编程 梯形图程序是采用顺序控制信号及软元件号,在图形的画面上作出
序控制的电路图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用触点符号与线圈符号表示顺序控制回路,因
而容易理解程序的内容,但最终还是生成指令表的。

【FXPLC 可编程控制器的各种软元件】

● 输入(X)各基本单元中,按X000-X007。。。等是按8进制的方式分配输入继电
下载程序的时候,可以通过选择输入滤波器中滤波值更改输入滤波时间,同时也可以通过指令即时更新输入的镜像状态达到高速输入的目的。
● 输出(Y)各基本单元中,输出Y0-Y7。。。等是按8进制的方式分配输出继电器
可以通过指令,立即更新输出。
● 辅助继电器(M)是可编程控制器内部具有的继电器,这种继电器有别于输入输
继电器,它不能获取外部的输入,也不能直接驱动外部负载,只能在程序中无限
使用,FXPLC中总共有256个辅助继电器。
● 定时器(T)对于可编程控制器内的时钟脉冲进行减法计算,当减到0的
的时候,输出触点动作,利用基于时钟脉冲的定时器,可以检测到0-32768个时基脉冲,时基脉冲可以在下载程序的时候选择,10 mS---2.5S可以选择。在下载程序中可以通过软件选择8-64个定时器。
● 计数器(M)供可编程控制器的内部信号使用,16位计数范围1-32767,计数速度与扫描速度有关。如果是外部高速计数,与扫描无关,计数方式的增量方式。
● 数据寄存器是存储数据用的软元件,在FXPLC中可编程控制器的数据寄存器都是16位的,FXPLC中D0-D64是分配给定时器、计数器用,如果没有使用到,可以当做普通的数据寄存器用。
● 常数(K)、(H)在可编程控制器所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数值中,K表示10进制整数值,H表示16进制数值,它们被用作定时器与计数器的设定值与当前值,或应用指令操作数。

【FXPLC 可编程控制器的指令格式】

● FXPLC面向对象是以实用为主,兼容三菱的指令格式,但是也有一些,一定要严格按照以下格式,格式不对,造成指令不能执行。

●逻辑指令

序号 指令 功能 X Y M T C
1 LD 取 X0-X17 Y0-Y17 M0-M255 T0-T63 C0-C31
2 LDI 取反转 X0-X17 Y0-Y17 M0-M255 T0-T63 C0-C31
3 AND 与 X0-X17 Y0-Y17 M0-M255 T0-T63 C0-C31
4 ANI 与反转 X0-X17 Y0-Y17 M0-M255 T0-T63 C0-C31
5 OR 或 X0-X17 Y0-Y17 M0-M255 T0-T63 C0-C31
6 ORI 或反转 X0-X17 Y0-Y17 M0-M255 T0-T63 C0-C31
7 LDP 取上升沿 X0-X17 Y0-Y17 M0-M31 T0-T31 C0-C31
8 LDF 取下降沿 X0-X17 Y0-Y17 M0-M31 T0-T31 C0-C31
9 ANP 与上升沿 X0-X17 Y0-Y17 M0-M31 T0-T31 C0-C31
10 ANF 与下降沿 X0-X17 Y0-Y17 M0-M31 T0-T31 C0-C31
11 ORP 或上升沿 X0-X17 Y0-Y17 M0-M31 T0-T31 C0-C31
12 ORF 或下降沿 X0-X17 Y0-Y17 M0-M31 T0-T31 C0-C31
13 SET 置位 Y0-Y17 M0-M255 T0-T63 C0-C31
14 RST 复位 Y0-Y17 M0-M255 T0-T63 C0-C31
15 ZRST 批复位 Y0-Y17 M0-M255 T0-T63 C0-C31
16 PLS 上升沿脉冲 Y0-Y17 M0-M31
17 PLF 下降沿脉冲 Y0-Y17 M0-M31
18 ALT 交替输出 Y0-Y17 M0-M255
19 OUT 输出 Y0-Y17 M0-M255 T0-T63 C0-C31
20 MPS 进栈
21 MPP 出栈
22 MRD 读栈
23 ANB 回路块与
24 ORB 回路块或
25 INV 取反
26 NOP 空操作
27 END 程序结束

● 数据移动

序号 指令 功能 参数1 参数2
28 MOV 数据移动 K、D、T、C D、T、C

● 数据比较指令

序号 指令 功能 参数1 参数2 目标
29 CMP 比较 K、D、T、C D、T、C M

● 接点比较指令

序号 指令 功能 参数S1 参数S2 导通条件
30 LD> 取触点比较 K、D、T、C K、D、T、C S1>S2
31 LD= 取触点比较 K、D、T、C K、D、T、C S1=S2
32 LD< 取触点比较 K、D、T、C K、D、T、C S1<S2
33 LD<> 取触点比较 K、D、T、C K、D、T、C S1<>S2
34 LD>= 取触点比较 K、D、T、C K、D、T、C S1>=S2
35 LD<= 取触点比较 K、D、T、C K、D、T、C S3<=S2
36 AND> 与触点比较 K、D、T、C K、D、T、C S1>S2
37 AND= 与触点比较 K、D、T、C K、D、T、C S1=S2
38 AND< 与触点比较 K、D、T、C K、D、T、C S1<S2
39 AND<> 与触点比较 K、D、T、C K、D、T、C S1<>S2
40 AND>= 与触点比较 K、D、T、C K、D、T、C S1>=S2
41 AND<= 与触点比较 K、D、T、C K、D、T、C S3<=S2
42 OR> 或触点比较 K、D、T、C K、D、T、C S1>S2
43 OR= 或触点比较 K、D、T、C K、D、T、C S1=S2
44 OR< 或触点比较 K、D、T、C K、D、T、C S1<S2
45 OR<> 或触点比较 K、D、T、C K、D、T、C S1<>S2
46 OR>= 或触点比较 K、D、T、C K、D、T、C S1>=S2
47 OR<= 或触点比较 K、D、T、C K、D、T、C S3<=S2

● 算术运算指令

序号 指令 功能 参数S1 参数2 目标参数 进位 借位 为0
48 INC 加1 D、T、C
49 DEC 减1 D、T、C
50 ADD 加法 K、D、T、C K、D、T、C D 是
51 SUB 减法 K、D、T、C K、D、T、C D 是 是
52 MUL 乘法 K、D、T、C K、D、T、C D
53 DIV 除法 K、D、T、C K、D、T、C D

注:K:0—32768
D:D0—D100
T:T0—T63 定时器占用 D32—D96,不用的时候,可以做通用寄存器用。
C:C0—C31 计数器点用 D0—D31,不用的时候,可以做通用寄存器用。
M:M0—M255
M255——进位
M254——借位
M253——结果为0
所有的结果是:0—32768,
对于加法,当结果大于32768的时候,置:M255为1,结果为零:置M253为1
对于减法产生借位的时候,结果是:S2-S1,置:M254为1。结果为零:置M253为1
对于乘法,S1*S2的结果最大值不能超过32678,超过了会丢失结果。
对于除法,当S2=0时,不进行除法计算。

● 电位器读出指令

序号 指令 功能 参数S1 参数S2
54 VRRD 读电位器 K0、K1 D0-D100
注:K0——读电位器0
K1——读电位器1
把电位器的值送到S2,S2只能是:D0——D100
VRRD K0 D99
VRRD K1 D100
读电位器的值的时候,对扫描时间有影响,所以要注意尽量不要每个扫描周期都进位读电位器的值。电位器的值是:0——1023,10位A/D值。

● 输入输出刷新指令

序号 指令 功能 参数S1 参数S2
55 REF 输入输出刷新 X0、Y0 K8
56 REFF 输入滤波时间 K1-K255
注:FXPLC在硬件上已做滤波处理,在快速处理的之前,加入REF X0 K8,就能快速的读入输入的状态,需要快速输出的时候,REF Y0 K8就能快速即时输出。
在下载的程序的时候,可以选择输入滤波时间,详细参阅下软件使用部份,如果要在程序中动态的变更扫描时间,只要运用REFF K就可以了,K的值是:1-255

【FXPLC 可编程控制器的通信格式】

FXPLC内置自定义的MODBUS通信协仪。可以方便的进行人机通信。因FXPLC采用的是定格式的通信,所以MODBUS协义中等待3.5T的时间不必等。
D0 D1 D2 D3 D4 D5 D6
操作对象 地址 命令 元件代号 数据1 数据2 校检码低位 校验码高位
读 X 00 01 1A 0-17 55
读 X寄存器 00 01 1D 0、1 55
读 Y 00 01 2B 0-17 55
读 Y寄存器 00 01 2D 0-17 55
读 M 00 01 3C 0-255 55
读 T 00 01 4D 0-63 55
读 C 00 01 5E 0-31
读 D 00 03 0-100
置 Y 00 05 2B
置 M 00 05 3C
置 T 00 05 4D
置 C 00 05 5E
写 D 00 06 0-100

FXPLC

【FXPLC 下载软件使用说明】
FXPLC 下载软件是FXPLC系列PLC配套的软件。FXPLC软件是用来直接打开用三菱的梯形图软件编译好程序文件,能过下载按钮把程序下载到FXPLC系死PLC中去。并且可以在下载的时候,设置本机的通信地址、通信波特率、定时基准、滤波时间、计数器数量、定时器数量,并且具有监控能,可以用来调试FXPLC。FXPLC没有读的功能,加密性强,
注意保存好程序。
操作命令说明:
 No.1 打开—打开程序,三菱梯形图软件(FXWIN)生成的程序文件扩展名是:PMW
 No.2 第一步后,如果程序文件不是空的,并且没有提示出错,哪么按下PLC上下载按钮后再点软件的 [No.2 下载] 按钮,就可以开始下载程序。在监控的时候,下载按钮无效
 No.3 监控—按下监控后,显示页面会扩大,在监控的时候,选好PLC连接的电脑串行端口,并且一定要确认PLC的通信波特率、本机地址,这两个参数任一个有误,都会造成监控失败。所以在下载程序的时候要把这两个参数写在PLC标签上。
 No.4退出—点击退出程序
 自动更新—当点击[No.1 打开]打开文件成功后,复选框选中的时候,就自动监控打开的程序文件,如果程序有变化,就自动装入最新的程序。
参数设定说明:
 通信端口—正确选择PLC与电脑连接的端口,否则连机不成功。
 波特率—是PLC工作时进行通信的波特率,与下载无关。
 本机地址—是FXPLC通信的地址。
 定时基准—PLC的所有定时器都以这个基准为基础的,定时器设置的数值乘以定时基准,就是定时器的定时值,为了使PLC进行更高效的运行,需要选择合适的定时器基准,比如在PLC程序中,最大的定时时间都在10秒以上,哪么尽量把定时器基准设定在500mS—1000 mS之间。
 滤波时间—PLC以2mS的时间定时采样输入X的状态,当需要增加滤波时间时,可以在下载程序中设定,也可以在程序中通过指令[REFF]实现,如果需要快速更新输入状态,可以通过程序的指令:[REF X1 K1]来即时刷新输入。
 计数器数—FXPLC可以动态的按需求来设定计数器个数,这样可以提高PLC的整体效率,减少PLC的资源占有,FXPLC点用数据寄存器:C0-C31分别点占用D0-D31,没有使用的计数器,占用的寄存器可以做普通的数据寄存器用。比如计数器设定为16个,C10没有使用,哪么D10可以做普通的数据寄存器用,但是当执行[ZRST C0 C15]的时候,D10的数值会清零。
 定时器数—FXPLC可以动态的按需来设定定时器的个数,定时器的个数过多,会影响PLC的处理速度,所以一定要按实际的需要个数来设定定时器个数,提高PLC的执行效率。

监控使用说明:
FXPLC监控是通过MODBUS通信协义来读写PLC内部状态的,基于查询的方式,通信协义见通信格式介绍。

 输入:
把X输入的状态即时显示出来,输入没强制置位功能。
 输出:复选监控的时候,读进PLC输出的状态,当取消监控的时候,通过相当输出的复选框强制PLC输出。
 中间继电器 M
通过下拉列表来选择监控的对象,其它操作象[输入]一样。监控时基,就是设定查询PLC每次隔隔时间,如果监控通信失败的时候,可以设定时间大一些,在打开过多程序的时候,这个时间也要尽量设置大一些,这样才能保证电脑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PLC发送上来的数据。

 寄存器 D
下拉列表选择被监控的寄存器 D,监控选中的时候进行寄存器的值监控,10进制与16进制进行转换在监控的时候显示,在设定的时候,只能输入10进制的数据。
停止监控的时候,设置按钮起作用,这时候,可以在显示框中输入数据(10进制数0-32678)后按设置按钮,把数值写到PLC中。
 计数器 C
操作如寄存器 D一样,如果被监控的计数器有输出,哪么C状态就出现复选,哪取消监控的时候,点击C状态,可以强制PLC的置位与清零,在显示框中输入数据后,可以设定计数器的计数值,注意:这个是计数器的值,不是设定计数次数的值。设定好了以后,按设置,就把设定的值传到PLC中。

 定时器 T
操作方法参见计数器操作方法,
信息提示:
在操作下载软件的时候,所有的信息提示会通过信息窗口提示出来,遇到问题,要注意看提示内容与解决方法。
使用FXPLC需要注意的事项
 编写的程序使用到的指令,不能超过FXPLC指令,否则会跳过该指令,得不到正的结果。
 应用乘法指令的时候要注意,两数相乘的结果不能大于32678,这是FXPLC与三菱指令最大区别的地方。

楼主:
手册还在继续写之中!

楼主:
需要手册,请加我QQ:283870012,或发邮件:FXPLC@21CN.COM

网友Z:
不错!请给资料!购买方式?HEYINGQIANG888@HOTMAIL.COM

网友E:
呵呵,L  Z  终于把 MODBUS 功能给结合进去了。最好能把 MODBUS 主站也加入。

楼主:
手册在修改之中,请大家多提意见,手册下载:WWW.FXPLC.CN

楼主:
100元级的PLC做好了

6点输入,四点继电器输出(12A/240V,实测阻性负载可以在8A/220V 24小时使用)

,零售135元一台,不含运费,量大特价支持!

欢迎试用!

网友E:
呵呵,很强大价格随 CPI  同步。

楼主:
只要你用得上,价格肯定是没有问题!

网友AA:
呵呵;是不是应当加个外壳,包起来呀?

网友AB(2011-04-28):
建议带上MODBUS,有他的话可以提供很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