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PKS r200从零开始

楼主(2007-12-25):
作为一个初学者,以问答的形式讨论问题,希望最初基础的问题给后来人提供一些参考.
问题一:FTA(现场接线端子板)与文件箱内模块的冗余是一对二的.我想问的是怎么实现的,是FTA直接送出两组相同的信号吗?他们之间的连接又是怎么构成的?是FTA有两个电缆接口,分别连接两个不同模块?请各位老师帮助解答. 回答:根据老师的回答和自己的理解.FTA通过主从两个接口,通过两条电缆和文件箱卡板相连接,从而实现冗余. 问题二:一个I/O通讯模块可以带多少个板卡,这个通讯量可以计算吗? 回答:一个I/O通讯模块可以带40个板卡.各位看看还有没有补充的? 问题三:PKS R200的控制器数量选择仅仅与卡件的数量有关吗?还是还有其他的要求?(一个C200控制器可以带64块I/O卡件) 回答:控制器的数量只与I/O卡件的数量有关系,以次可以作为控制器数量选择的标准. 问题四:控制器的执行能力计算,就是所谓的PU,应该如何计算,一般要限制到最大执行能力的多少?

网友A:
是指的卡件冗余,FTA板到卡件是主从两个接口。

楼主:
希望各位有经验的老大不吝赐教,我会把问题的答案集中起来,供大家参考.

楼主:
希望有问题的人多多提问.

网友:
C系列是一体的。
对于PMIO,组态时指定主的IOP接FTA上的Cable A接口;当然后备的接 B 端口。
对于冗余IO卡件的安装位置是任意的,计算为1个模块,40模块/1个IOLIM。另外还有通讯带宽的限制。

楼主(2008-02-01):
谢谢分享,希望有问题的提问题,大家一起研究,共享才能进步.

网友B:
陈勇:
     你有PKS200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B(2008-03-30):
求助PKS200资料

                谢谢!

网友C(2011-09-30):
新装一HONEYWELL PKS服务器,数据从在用服务器上备份,使用后出现在STATION里很多点无法显示数据,请教各位高手,我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谢谢,我的邮箱:hzx_22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