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ATV61使用求教

楼主(2007-12-25):
使用的ATV61 160KW变频,控制风机的,现在使用情况是:2线制,端子(LI1)按钮控制变频启停,面板设定频率!
如果我想使用远程自动控制,这样的更改是否可行:闭合LI3端子;连接AI2(使用4~20MA,)!
当由本地到远程切换后,变频内需要更改哪方面哪些参数!!

网友A:
可以的!
1.6命令--给定2切换--LI3(由LI3端子切换HMI和AI2之间的给定)
1.6命令--给定2通道--AI2
1.5输入/输出设置--AI2设置--AI2最小值--4mA

楼主:
ATV61第一次使用,不怎么熟悉.以前使用的是ATV38!!

网友B:
可以的,将LI3定义为手/自动,将通道定义为复合通道,设置AI2的输入类型

楼主:
有问题再请教.当时没想到通道定义!!因为没有看明白,买给我们东西的也不清楚!!

楼主:
是隔离通道

网友A:
Wang-fei
我用的比较多了
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的
也可以组合通道一起用的.
就你说的那功能实现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有样机的话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再次调试的时候请教各位

网友C:
设置一个输入做为控制通道切换!

网友D(2008-03-25):
很多和我一样的串串哈。

网友E(2009-02-20):
使用的ATV61 控制旋转电机,采用DP通讯控制,请问:电机的启动.正转,反转及速度的给定地址是什么 ? 谢谢!

网友F:
有需要的话敬请采用ABB的产品,性价比高!联系电话:020-38483391,13823578035找阳工

网友:
我们这用的也是按钮控制变频器启停,不知道采用远程通讯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