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音炮控制线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7-12-25):
同事买了一个十寸的汽车用低音炮,是十二伏的电源,但是它电源的端子那里还有一个端子,上面写着控制线接口,说明书上是写那个端子接到CD机上.
  因为没搞过那个,所以不太明白,不知道那根控制线是什么作用,要怎么接.

网友:
家里的低音炮还是有个控制低音量的旋钮三,应该就是那个东西控制的输出。一般来说应该接功放上的低音炮输出口~

网友A:
是不是音频信号的输入口啊!

网友B:
音频信号的输入口

网友C:
音频信号问题

网友D:
反馈信号么??/

网友E:
音频输入

网友F:
音频输入接口,应是音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