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的误操作

楼主(2007-12-25):
     我刚接触PLC,在接线时误操作将PLC 内部24VDC接上220V交流,导致此处电路板烧毁,现在正确接上220V交流PLC ERRO灯闪烁,PLC 与 PC 无法连接,将烧毁的电路板用导线原样连接后,仍出现上述故障,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支支招,在下先谢过了!

网友A:
没修好的话
别胡乱接线了

网友B:
还是先修吧

网友C:
只能修好再说.
下次220V你不会继续接24V了!

楼主:
      据售后说返修和买新的价钱差不多!不会这么夸张吧,没有人修过吗?

网友A:
看坏什么元件了

网友D:
你什么地方的?
找维修点吧

这点的情况可能不仅仅的电路板的线崩了,可能别的元器件也有损坏。

网友E:
这些东西修的价值是不大,如果修家电的能帮你修好的话价格不会贵,如果让专业修理的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F:
如你想修好它可来电话,LG指定维修站010-68945503

网友G:
虽然你是人为损坏,但我建议你还是找你的供应商,在保修期内一般他们应该只收材料费.

网友H:
             北京中恒益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维 修 简 介
    北京中恒益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电路板维修的企业。本公司拥有高级维修工程师、技术员若干名,可以进行现场故障排除以及送到本公司维修等服务,为众多企业和代理商解决了实际问题,并降低了大量时间成本和生产成本。
    公司本着诚实、诚心、诚信的原则,依靠丰富的维修经验及先进的检测设备,为众多企业修复了不同类型的电路板,主要针对各种工控设备里的电路板进行维修,如:机械行业的机械加工中心数控机床控制板/印刷行业的印刷控制板及电分色机控制板/化工行业的工艺流程监控板/食品行业中食品饮料生产线的各种控制板/医疗行业的CT、激光终端显示器/电梯行业的电梯控制显示板/环保干洗设备/工业生产线上各种控制电路板、数控主板以及在线仪表/制药行业的生产线上各种控制板/各种工业设备的变频器、驱动器、伺服控制器、触摸屏、PLC及接口板等等。
维修技术特点:
 芯片级无图纸维修电路板,无行业局限性
 使用先进的在线测试仪,可以对在线集成电路元器件进行功能测试及比较测试
 对可编程器件进行存储烧录
 维修工程师从事本行业时间久、经验丰富、维修思路灵活
收费标准:
 按照购买新板价格的30%收取维修费;
 按照电路板面积收取维修费,包括:基本收费、附加费。基本收费:按照电路板面积大小收费(5元/㎝2);附加费:根据电路板的不同情况,在基本收费的基础上加收:1、两层以上的多层电路板每层加收10%。2、有涂层板加收20%。3、加急费:特急交付加收30%;加急交付加收20%。
  器件费:100元/件以下免收;100元/件以上按成本实收。
 只测不修按3元/㎝2人民币收费;上门检测(出诊)服务费为200元/小时(自工程师到现场后开始检测起计时)。
维修工作流程:
 业务员收板
 根据客户所述故障现象,由工程师做初步的检测判断
 参考工程师意见,由业务经理核算出维修价格
 由业务部填好维修报价单以及修缮协议,以电话和传真的形式通知客户进行确认
 待板子维修完毕以后,由业务部与客户联系试机
 如板子试机后无故障,与客户结款。若未修好,由现场工程师或业务员将板子拿回公司继续进行维修。
维修时间:
 标准修复时间为7个工作日
 加急修复时间为3个工作日
 特急修复时间为1至2个工作日
 维修时间以客户确认报价当天开始算起
保修:对修复部位保修3个月(保修协议从设备正常运转当日算起)
附项:
◆可承担各种工业控制设备的电气改造及电气工程设计、施工
 弱电工程,设计、安装、调试及配套
电 话:(010) 63352645/13522557746          传 真:(010)63352546
联 系 人:郜小姐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丰益桥东华胜写字楼0115室

楼主:
      打开PLC后,发现经整流后输出到24V DC的电路板烧毁,上电后,用万用表测量24V内部出线端,无稳定电压输出!!!有人有K120S的电路板图吗?

网友I:
即使有人有也不会给你的,手册上有的图大家都会给你,没有的即使有人有也不会给你,真有人给你了,证明你中奖了,中国人很保守的

    估计没多少修的价值了,Lg的plc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