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ITECH

楼主(2007-12-25):
HITECH的屏  PWS3260-DTN 闲置在那长期不用,里面的程序是否会丢?

网友A:
一般不会的

楼主:
什么情况下会丢失呀?

网友A:
很少遇到丢失的

网友B:
应该不会,一般只是用户参数及人机的设置需要电池来保存

网友C:
人机程序是保存到FLASH芯片中的,长期不用也不会丢失。

网友D:
不会的 只是触摸屏程序不能上载
当触摸屏短路烧掉时 可能会丢失

网友D:
还是很稳定可 我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E(2009-08-31):
海泰克和单片机怎么通讯?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