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细纱机主轴电机上能否节能

楼主(2007-12-2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需要提供前提条件,否则只能笼统回答:10%~60%

楼主:
瞿老师,你好,如果细纱机想节能的话,需要什么改动。我们公司现在把主轴电机的频率调整到了38Hz,但是从电度表的现实来看,没有节能效果阿。

网友B:
节能主要和负载特性有关,恒转矩负载(如传动机械)基本不节能.平方转矩负载(如风机,水泵)节能30~60%.看变频器手册.

网友C:
细纱机主轴电机上能否节能?
节的是生产上的停机时间而已。

楼主:
动力勇:节的是生产上的停机时间?能否解释的详细一些。谢谢

楼主:
各位高手,怎么没人发言呢

网友D:
多段速控制节能是毋庸置疑的,现在的细纱机很少不用变频器的。除非你要厂家不用。

网友C:
下面引用由细纱机新手在 2007-12-26 9:01:00 发表的内容:
  动力勇:节的是生产上的停机时间?能否解释的详细一些。谢谢
--------------------------------------------------------------------------------------------
搞纺织的都知道复杂的产品生产工艺对细纱机来说是种考验,呵呵
老的细纱机几乎清一色使用机械齿轮传动的,给调节工艺带来一定的影响,保全人员忙于更换齿轮、皮带盘来配合生产工艺。
而变频器的无级调速功能很完美的解决了该问题,相应的提高了设备使用效率。

楼主:
更换皮带能、齿轮所需时间很短,十几分钟就搞定,而且不会经常更换。这方面并不能起到节能效果。
有没有办法能在生产中节能,能让节能效果直接表现在电表上?谢谢!

楼主:
请教技术问题,不是让你来推广你们公司的的,谢谢,66889,再见!

楼主:
瞿老师这几天怎么不在,还希望多多赐教。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没有亲手改造过,所以没有发言权,不能误人子弟,正在学习!呵呵!

网友E:
我在几个厂家的519细纱机上装过几十台变频器,本人认为节电不大,主要是起调速利用变频器内部简易PLC实行小纱慢速 中纱快速大纱慢速(具体速度以工艺为准)但生产品种多量少的话设置比较麻烦.有的厂规模不大,装了变频器以后少用一个机工.减少工资付出一般BOSS多这样想.还有象半精放到下半年生产量不大而做样品种多量少这样机工就要换个品种换一次皮带盘.减少机工劳动.当然装了变频器就加大了电工的维修量,不过变频器能保护电机,比如住电机出线在里面一般出现故障很难看到,而有了变频器就保护电机并显示故障代号我们很快就查到毛病.以上是个人意见 如有错误请批评指正

网友F:
我改造过506细纱机,也发现没有什么节能效果。实际上很多纺织厂要变频改造,主要就是为了节电,一个是完成上面下达的节能指标,再是减少电费开支。装变频器是要花钱的,工厂首先要算的就是这笔钱通过减少电费多长时间能收回来,一般能接受的时间是一年。

网友G:
呵呵,终于大家都知道了。

网友H:
稳定性不同啊!机械维护周期比较短,一般电器不容易坏,且性能比较稳定

网友I:
诸葛连弩:说得好,如果是为了节能,你的改造肯定是上当!

网友J(2009-06-10):
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能达到节能的目的吗?比如说直接改造电机?

网友K:
最具性价比--三晶高品质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