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钢厂连铸辊道电机系统测试分析及改造方案

楼主(2007-12-25):
炼钢厂连铸辊道电机系统测试分析及改造方案
 一、     辊道电机的铭牌1.  工频电机:     型号:YGa132M2 – 6        功率:2.2 KW     定子电压:380 V            定子电流:5.3 A   Y接     H级绝缘                    工作制:S5 – 40 %2.  变频电机:     Type: RG132S/6WU   3~Motor-Nr. 6859643     2.2 KW   S3 – 40 %   5.5 A    380 V   △接二、现场工况圆坯辊道共五流,每一流有35台电机,并且分为五组,一组和二组辊道采用变频电机,由变频器控制;三组、四组、五组采用工频电机,由接触器控制。方坯辊道共五流,每一流有26台电机,也分为五组,控制方式和生产工艺与圆坯相同。三、分析原因辊道电机绕组烧损的故障率较高(系统共有电机295台,月更换270台)经过现场检查和分析,认为故障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辊道电机的控制方式是一拖多的方式:一台变频器或接触器拖动一组辊道电机(6-7台)。当一组电机中的一台出现故障时,为保证生产的继续进行,有故障的电机带电继续运行,为本组系统提供了一个负载力矩,使本组辊道电机负荷加重。方坯和圆坯的原设计能力为年产120万吨,而现在的生产能力是年产240万吨,造成辊道电机的负荷增加,使电机绕组过热。辊道电机原来设计为断续工作制(S5—40%),但是在实际运行中,拖动钢坯运转和不拖动钢坯运转时定子电流相同,处于连续工作状态,使电机温度持续升高,不能满足电机散热要求,造成电机损坏。现有辊道电机有变频电机和工频电机两种,变频电机本身装有冷却风机,而工频电机是自冷冷却方式。由于现场环境温度很高,所以电机的散热困难。减速机经常出现漏油现象,使减速机润滑不足,造成电机过负荷。另外减速机安装精度不够,也使电机负荷增加;减速机漏出的油洒在电机上对电机的绝缘造成损害。同一组内各辊道之间高度不完全相同,拖动钢坯时易出现电机过载和堵转现象。当冷床出现故障时,钢坯在五组辊道上堆积,钢坯的温度较高,使五组电机周围的环境温度升高,造成电机温度升高,绕组过热。生产任务紧迫和现场维护不及时,使辊道电机带故障运行,造成电机损坏更加频繁。二、     解决方案1、          采用辊道专用变频器a、          利用辊道专用变频器的功能控制辊道电机,实现一对一控制。b、          利用专用变频器控制电机频繁起、制动,减少起动冲击,实现软起软停。c、          执行来自PLC的命令,减少无负荷运行时间。d、          当有电机发生故障时,变频器会自动保护,推出运行,并且在故障解除前不能给电机送电。2、          采用PLC控制a、          检测负荷变化情况,及时调整电机工作状态。b、          检测各变频器协调工作,发出停机命令,减少电机空转时间。c、          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及时让过负荷或过电流的电机推出运行,保护电机。3、          逐渐更换电机为连续工作制电机,解决电机超时间工作问题。4、          改善辊道电机的通风环境,采用通道方式。三、     改造方案针对以上原因,现对圆坯辊道中对一流提出改造方案如下:1、          采用辊道专用变频器(1)利用辊道专用变频器对功能控制辊道电机,实现一对一控制。充分发挥辊道变频器对控制优势,实现对电机的保护功能。(2)组成分组式整体网络控制,以5~7个电机为一组进行控制,同时5~7组组成整体网络,减少故障点、加快系统反应速度。(3)利用专用变频器控制电机频繁起、制动,减少起动冲击,实现软起软停,减少起动冲击。(4)执行来自PLC的命令,减少无负荷运行时间。(5)当有电机发生故障时,变频器会自动保护,退出运行,并且在故障解除前不能给电机送电。2、          采用PLC控制(1)检测负荷变化情况,及时调整电机工作状态。(2)检测各变频器协调工作,发出停机命令,减少电机空转时间。(3)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及时让过负荷或过电流的电机退出运行,保护电机。3、          改善辊道电机的通风环境。四、     主要设备1、          艾默生辊道变频器特点:(1)艾默生辊道变频器适应电压范围宽±15%,当电网电压变化时对系统影响很小,从而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2)具有短路、断路、过载、缺相等多种保护功能。(3)系统还拥有自适应环节,可以自动选择控制曲线以适应负载的需要,确保了系统安全可靠运行。(4)具有很强的抗粉尘、抗干扰能力,适应于较恶劣的环境。(5)专为辊道电机设计的功能,具有较强过载起动,最大力矩起、制动能力。(6)体积小,卡接式,如接触器易安装、拆卸。(7)有较强通讯能力,便于集中控制和分路控制,设定、控制灵活。(8)价格低廉,性价比高。2、          艾默生EC20系列PLC:艾默生系列PLC具有超宽工作电压(AC85~280V);板件进行严格的三防处理,适应恶劣的现场环境;运算速度快,可以达到0.09微妙;容量大,最大可达12K步,无须扩展;全中文编程,可在线编辑,在线下载,在线调试。五、     效益分析:1、          明显降低电机故障率,至少减少50%,减少事故停机时间,减轻维护人员的劳动强度,保证设备稳定可靠运行。2、          具有单机变频调速和集中调速功能,与生产工艺更适应,更具灵活性控制。

网友A(2008-07-30):
我这有一个投标的单子,其中有一项是YGa132M2 – 6这个型号的电机,现在需要报价,我的电话是010-82709784,急

网友B:
谢谢不错的资料,
正在学习中..
谢谢 奉献资料!

网友C(2008-12-07):
天津美联和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专业的代理商和自动化产品供应商,以提供客户高品质的产品、最佳解决方案及优质的服务为目标。本着专业和诚信,本公司获得了国内外厂商的鼎力支持与信赖。

美联和润科技作为意大利『爱米克』(EMEC)和上海光华仪表有限公司及美国FWD产品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总代理,结合国内外厂商共同致力于流量仪表、压力仪表、各类阀门、液位仪表、化学计量泵及水质在线分析仪设备的销售及服务。在发展过程中美联和润积极与国际、国内著名厂商合作,是目前国内仪器仪表自动化行业能集科研、生产、销售以及系统工程成套设计、安装、调试于一体的产品经销商和系统集成商之一。

美联和润科技自主研发生产自动化仪器仪表和代理国外知名品牌为经营模式,以产品销售和工程承接相结合,主要经营产品有:流量仪表;压力仪表;温度仪表;手动、气动、电动调节阀门;压力变送器;电动、气动执行机构;物液位测量仪表;水质在线分析仪仪表;加药计量泵;高温高压仪表阀;控制开关等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钢铁、有色冶金、石油化工、电力、城市集中供热、水/污水处理、食品加工、制药等领域。在保证货物品质和交货期前提下,积极提供最新技术信息动态,与需方技术采供人员有效交流沟通,既满足了技术方案与要求条件,又节省了生产采购成本,屡获用户好评。优质的产品和高效的技术服务为需方顺利完成项目提供了有力保障。

我们本着质量第一,服务第一,诚信第一的宗旨。愿与客户携手,与科技同行,以全新的营销策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LDG-S型电磁流量传感器与LDZ型电磁流量转换器(包括LDZ-4B、LDZ-6等,以下简称转换器)配套,组成LD-S型电磁流量计,用以测量各种酸、碱、盐溶液,纸浆、泥浆等导电性液体,或液固两相介质的体积流量。在化工、矿冶、给排水、污水处理、食品、造纸、制糖、港口疏浚等部门得到广泛应用。
本流量计可与显示、记录仪表、积算器或调节器配套,用来对流量进行检测、积算、调节和控制。传感器具有以下特点:
1、采用整体焊接结构,密封性能好;
2、结构简单可靠,内部无活动部件,几乎无压力损失;
3、采用低频矩形波励磁,抗干扰性能好,零点稳定;
4、仪表指示不受被测介质压力、温度、粘度、密度等物理参数变化的影响;
5、仪表反应灵敏,输出信号与流量成线性关系,量程比宽;
6、由于被测介质只与测量管内衬里和电极接触,容易满足防腐、耐磨损等要求;
7、成套仪表功耗小,(配LDZ-4B<30VA;配LDZ-6<20VA;配LDZ-7<20VA),与传感器的口径大小无关;
8、安装、使用、维护方便;
9、可提供防爆型(口径φ25-φ200),防爆标志Ex dmiaⅡ BT4。
联系电话:15822374866,www.ml1718.com ,联系人:廖其纯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