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知识讨论贴

楼主(2007-12-25):
我公司有代理全线东元步进马达产品,所以给大家讨论一下步进马达,供参考:

一.步进马达的组成
      1.马达的零件组件
       步进马达的零件组件大体上是有转子组、定子组与其它配件所组成
   2.转子组(ROTOR)
      轴,磁铁保持器,磁铁这三种零件组合
    2.1轴心
       步进马达属于无刷马达的一种,在可靠性上除了轴心与轴承相互磨损外,无其它因素存在,所以轴心材质及精度必须慎重的选择与控制,才能到高可靠的要求.
    2.2磁铁保持器
       针对马达惯性量的考虑,目前使用的材质有主要的三种,一为铝合金,二为铜制品,三为塑料制品.铝合金制造上有使用CNC车削,或者压铸成型后CNC车削,车削在大量生产时品质和生产量比塑料制品不容易控制,而且为了将低转子惯性量,大部分会将内部掏空降低重量。
    2.3磁铁
       钕帖硼(NdFeB)
   3.定子组(STATOR)
    PM型步进马达定子,一般是使用板金折曲成为多爪机型,由于是使用板金结构,所以无法获得较高的磁场,但构造及加工简单,是属于较简单的机型。定子的齿形精度直接影响马达的步进角误差,所以在加工技术和品质检验,必须要非常注意。
   4.完成
     马达完成后,对马达基本特性的检验非常重要,一般检查标准是以马达规格承认书为依据,我们公司在生产时是采用2次100%,全数检查,以确保马达品质。

二.步进马达的基本理论

  1.动作原理
     步进马达的基本理论,与其它种类马达比较之下,并没有比较困难的地方,唯一最大的不同点,是它必须伴随驱动回路才能运转。
  2.基本回路
     步进马达如刚才所说的,它不像一般的DC马达一样,只要通上电源就可以使马达运转,它必须要有驱动回路来辅助。一般步进马达的驱动方式有单极性(UNIPOLAR)和双极性(BIPOLAR)两种其中UNIPOLAR最普遍。

三.步进马达的基本特性

  1.静特性
  1-1角度变位与马达转矩特性
     步进马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它就是角度变位与马达转矩特性的相关曲线.马达在输入1相激磁状态,此时马达并没有回转,如果在马达出力轴施加一负载转矩,转矩使马达产生角度的变位,而马达本身会产生一力矩来平衡,当负载转矩增加时,变位角度就会增大,而马达所产生的力矩也相对的增大,在此比例增加的范围内,一般称呼为安定区域。可是当负载转矩持续增加到超过马达上午保持转矩值(HOLDING TORQUE)时,马达此时会产生相反方向转矩,从安定领域转移到不安定点。使用步进马达大部分在安定领域范围内运作,也就是说负载转矩不可以超过马达的保持转矩,此时步进角度误差不受外部因素影响。
  1-2马达在无激磁时的保持器的保持转矩(DETENT TORQUE)
     PM型步进马达转子是使用永久磁铁,在无激磁情况下,由于磁铁和齿形板之间相互引力作用,所以存在的保持转矩(DETENT TORQUE)DETENT TORQUE值会影响马达阻尼特性及加减功能,所以对于此值的管制非常的重要,而管理重点主要在于磁铁充磁后TOLERANCE的管制。
  2.动态性
     马达在正常运转下会出现动态特性,而一般使用者会依照此特性,而一般使用者会依照此特性选择适当的马达。
  2-1静特性最大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
     马达在受激磁而不回转状态下,经常加负载转矩使马达所能输出的最大转矩.一般负载转矩都会设计在小于保持转矩下,避免造成马达在静止动作时产生反方向运转,造成角度误差。
   2-2最大启动转矩(MAXIMUN STARTING TORQUE)
     可以使马达运转时最大转矩,此时马达使用频率设定在10PPS,一般在实际使用步进马达时,很少使用这么低的频率,大部分会高出10PPS,所以在选择马达最低频率转矩时,会依照客户实际使用频率作为基准。
  2-3最大自起动频率(MAXIMUN STARTING PULSERATE)
     当马达输入一般频率时,而且频率刚好是马达无法回转的最大频率值。一般实际使用,由于负载本身具有负载转矩,所以使用的起动频率会低于此频率,所以客户应尽可能提供使用的最大自起动给百特尔电子,以便依此频率定马达转矩规格。
  2-4最大连续响应频率(MAXIMUNSLEWING PLSE RATE)
     当马达在正常运转的状态下,将输入频率增加到马达无法正常运转或者停止运转时的最大频率.当马达用在加减速时,此频率就非常重要,一般使用PULL OUT TORQUE时,负载本身转矩有很大关系,所以客户应与百特尔公司的R&D作实物上的协商,较能适当的配合。
  2-5引入转矩(PULL IN)
     马达在输入一频率后,此时马达会输出一最大转矩,如此依照输入频率由小到最大自起动频率为止,所绘制的频率和转矩相关曲线称为PULL IN TORQUE曲线.步进马达的特性,PULL IN TORQUE会随着频率增加而减少。而马达由禁止状态起动,马达转矩必须克服静磨檫力和阻尼,所以选择马达转矩必须要考虑机构本身及马达制造上TORQUE,使用马达转矩最好要比实际使用转矩的平均值高出30%较为安全。
  2-6脱出转矩(PULL OUT TORQUE)
     马达在输入一频率后,而且马达在正常运转状态下,此时马达会输入一最大转矩,如此依照输入频率由小到大连续响应频率为止,所绘制的最大频率和转矩相关曲线称为PULL OUT TORQUE曲线.客户如果使用到PULL OUT TORQUE时,必须在回路上作加减动作,一般加减速所使用的频率切换速度比较快,如此可能造成马达失步现象。

四.步进马达的激磁方式与特征

   步进马达依照线圈方式,可分为1相,2相,3相,4相,5相等机种,但是步进马达使用的驱动回路的激磁方式,又可以产生1相,1-2相,2相,3-4相,4相,4-5相多种分类。一般PM型步进马达大部分是2相马达,而其激磁方式以2相及1-2相较多。
    A.2相马达的1相激磁方式
      马达输入脉波每次只流过1个线圈,所以马达输入的转矩较小,但是由于流过电流小,所以温升效应较佳,而且步进马达角度误差也较好。一般除了不要求转矩以外,很少使用。
    B. 2相马达的2相激磁方式
      马达输入脉波每次流过2个线圈,所以马达可以获得的输出转矩较大,约为2相激磁的1.4倍,但是由于每次流过电流较大,所以必须考虑温升效应,而且2相会有误差存在,所以步进角度误差比1相激磁差,但是马达整体效应好,所以被普遍使用。
    C.2相马达的1-2相激磁方式
      马达输入脉波每次流过1相再2相线圈的相互交叉方式,可以说是介于1相激磁和2相激磁之间,它最大的特征是,马达的步进角是2相激磁的一半,也就是半步驱动,可以改善马达的振动问题.相同的步进角度使用1-2相激磁时,必须输入两倍的脉波,才能达到2相激磁相同的步进角.因为它可以获得较好的振动效果,所以大部分使用此激磁方式是为了克服振动问题,但由于1-2相相互激磁,相对于马达的步进角度误差,比1相和2相激磁差,此点要注意。

五.步进马达的驱动方式

   步进马达的驱动方式有两种
    1.单极性驱动方式(UNIPOLAR)
     单极性驱动方式,大部分是使用在有中间接头的线圈,因为脉波电流方向为一定的驱动方式,所以整体效率很差,只有1/2而已,对马达输出转矩差,但由于驱动回路简单,所以使用率很高。
    2.双极性驱动(BIPOLAR)
     双极性驱动方式是在马达单卷上,附上流过双向脉波电流方式,所以可以用2个线圈构成2相马达.因为在1个线圈流过双向的电流,所以在回路上比较简单,一般是使用电源桥方式比较多,此方式和其它驱动回路比较之下,驱动线圈流过双向电流,所以发热现象比较严重,一般都会使用限流回路,避免温度过高,造成马达转矩下将或者损坏,它的输入转矩流过电流而言,是UNIPOLAR方式,但是由于温升问题所以BIPOLAR大部分是使用定电流方式控制。

六.如何和我东元马达制造厂R&D部门互动

楼主:
步进马达的使用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发热。

下面讨论一下步进马达的发热问题:

 1、 步进电机为什么会发热
对于各种步进电机而言,内部都是由铁芯和绕组线圈组成的。绕组有电阻,通电会产生损耗,损耗大小与电阻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铜损,如果电流不是标准的直流或正弦波,还会产生谐波损耗;铁心有磁滞涡流效应,在交变磁场中也会产生损耗,其大小与材料,电流,频率,电压有关,这叫铁损。铜损和铁损都会以发热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影响电机的效率。步进电机一般追求定位精度和力矩输出,效率比较低,电流一般比较大,且谐波成分高,电流交变的频率也随转速而变化,因而步进电机普遍存在发热情况,且情况比一般交流电机严重。
2、步进电机发热的合理范围:
电机发热允许到什么程度,主要取决于电机内部绝缘等级。内部绝缘性能在高温下(130度以上)才会被破坏。所以只要内部不超过130度,电机便不会损坏,而这时表面温度会在90度以下。所以,步进电机表面温度在70-80度都是正常的。简单的温度测量方法有用点温计的,也可以粗略判断:用手可以触摸1-2秒以上,不超过60度;用手只能碰一下,大约在70-80度;滴几滴水迅速气化,则90度以上了。
3、步进电机发热随速度变化的情况:
采用恒流驱动技术时,步进电机在静态和低速下,电流会维持相对恒定,以保持恒力矩输出。速度高到一定程度,电机内部反电势升高,电流将逐步下降,力矩也会下降。因此,因铜损带来的发热情况就与速度相关了。静态和低速时一般发热高,高速时发热低。但是铁损(虽然占的比例较小)变化的情况却不尽然,而电机整个的发热是二者之和,所以上述只是一般情况。
4、发热带来的影响:
电机发热虽然一般不会影响电机的寿命,对大多数客户来说没必要理会。但是,严重的发热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电机内部各部分热膨胀系数不同导致结构应力的变化和内部气隙的微小变化,会影响电机的动态响应,高速会容易失步。又如有些场合不允许电机的过度发热,如医疗器械和高精度的测试设备等。因此对电机的发热应当进行必要的控制。
5、如何减少电机的发热:
减少发热,就是减少铜损和铁损。 减少铜损有两个方向,减少电阻和电流,这就要求在选型时尽量选择电阻小和额定电流小的电机,对两相电机,能用串联的电机就不用并联电机。但是这往往与力矩和高速的要求相抵触。对于已经选定的电机,则应充分利用驱动器的自动半流控制功能和脱机功能,前者在电机处于静态时自动减少电流,后者干脆将电流切断。另外,细分驱动器由于电流波形接近正弦,谐波少,电机发热也会较少。 减少铁损的办法不多,电压等级与之有关,高压驱动的电机虽然会带来高速特性的提升,但也带来发热的增加。所以应当选择合适的驱动电压等级,兼顾高速性,平稳性和发热,噪音等指标

网友A:
发热是很正常的了
实际上还和我们负载的载荷有关系另外我们在选型的时候尽量品配
不要小扭矩大负载

网友B:
分析的还仔细的

楼主:
还好..主要是给一些初学者学习一下...

网友C(2008-03-31):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492442里面的驱动和控制器具有在驱动器没有接受到脉冲是会自动将电机线圈电流减少到自己设定的值,这样一来可以减少电机发热,延长电机使用寿命

楼主:
也就步进驱动器现在常用的降流功能嘛...

楼主:
有哪些步进用得比较多的朋友来讨论一下啊。。。

网友D(2008-05-12):
感谢楼主奉献!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