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梁厂中频电源改造

楼主(2007-12-25):
概述可控硅中频装置是一种频率从几百赫兹到几千赫兹之间的中频电源设备,它利用可控硅的开关作用,将三相工频电能转换成单相的中频电能。可控硅中频装置主要用途是对金属的加热,以达到在机械制造过程中对金属的熔炼锻造,对零件的淬火、钎焊是热加工现代化的重要途经。在中频装置系统中要求有高质量的调节性能,稳定可靠的运行,同时要有良好的散热性。一、     改造的原因目前轨梁厂中频淬火电源分为两部分设计,一是整流部分,二是逆变部分。整流部分设计为三相全控桥式电路,采用分立元件组合成桥式电路共用了六只KP可控硅。逆变部分设计为单相逆变桥式电路,采用分立元件组合成桥式电路,共用了四只KK可控硅。全套装置共十只可控硅,十套阻容吸收装置,加上散热片和母线,整个装置非常拥挤,风道的设计也十分勉强。因此,在运行中装置很容易发生过热故障。而且由于元件的工艺的问题,受体积限制的可控硅的载流量和反向击穿电压值均较低。工作中经常发生可控硅击穿的现象。另外,结构拥挤造成抗干扰能力不强。二、改造的内容针对以上问题,我们针对性地采用了相应的方法1、改变原有的分立元件为模块结构。采用模块结构,有效地节省了系统空间。原系统中有十只可控硅、十只散热片。采用模块结构改造,共用模块五个,散热片一个。内部空间增大,布局更趋于合理,有效利用风道散热。2、模块结构为比较成熟的新工艺。模块化的可控硅具有反向耐压高,载流量大、体积小、散热片与硅组绝缘的特点。便于安装,母线布置合理、美观,结构简单,易于维护。3、改变原有的模拟触发控制为数字控制。数字控制能够有效的抑制干扰,使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变强。二、     改造后的特点数字化中频电源除采用常规的主电路, 控制电路只需两只变压器和一块控制板即可。彻底去掉了接触器、中间继电器以及其它的辅助电路。有三相交流输入不必区分相序,中频输出不必区别相位的优点,它可以在400-10KHZ 的频率下任意运行控制电路板可在25-1000KW范围内调整即可运行。根据轨梁厂的负荷情况,主回路可控硅的容量远远达不到工作的需求,由原来的400A增加到1000A把原有的单体式功率单元改换为功率模块采用风机冷却形式,这样即增强了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同时维护起来也十分方便。三、     控制原理1.控制电路的组成控制电路除逆变末级触发电路板以外,其余均有一块印刷电路板组成,可分为整流触发部分,调节器部分,逆变部分,启动演算部分。2.整流触发部分包括三相同步、数字触发、末级驱动等电路全部采用数字触发,具有可靠性高,精度高,数字电路的工作优点是工作稳定特别是用HTL或COMS数字集成电路,则可以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3.逆变触发部分采用的是扫频式软启动,由于自动调频的需要,虽然逆变电路采用的是自励工作方式,控制信号也是取自负载端,但是主电路上无需附加启动电路,不需要预充磁预充电启动过程。4.为了使控制电路能更可靠,准确的运行,控制电路还设定了起动定时器过流,控制电源欠电压三相交流输入缺相等检测保护。    四、     改造后的效果采用了全数字电路控制,扫频式起动方式,无须任何中间继电器同步变压器等配套元件。负载适应能力强,可重载起动。五、     改造后的意义通过改造后具有控制方便、效率高、运行可靠、维护方便,大大降低了事故发生率,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