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TD400C显示的数据是错误的?

楼主(2007-12-25):
各位好:
    我在用TD400C显示时,遇到了数据不能正常现实问题。当我将12用传送给VD8后,在TD面板上显示的是错误信息,如显示:102454,反正不是我想要的数。当我在程序里用程序状态监控时,看见的传送是对的,VD8的值也是12,就是显示不对,请问为什么?
还有,当我在同一个屏幕上显示几个参数值,我用状态表更改其中某个数据,其它的也跟着变了,请问为什么?

网友A:
定义数据的时候选择字符串而不是数字

网友B:
肯定是你的数据之间有某种联系,你没发现。
另外不知道“12传送给VD8后”是怎么传送的,估计是传送数据格式和显示时用的数据格式/地址不 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