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用于S7-200/300扩展的S系列I/O

楼主(2007-12-25):
    S系列I/O产品是北京西姆宏公司针对工业测控应用中组态软件和PLC日渐广泛而设计生产的新一代智能化I/O产品。S系列I/O产品依据不同的型号可以向使用者提供模入(AI)、模出(AO)、开入(DI)、开出(DO)等现场信号输入/输出通道,其适用范围为常规工业秒级测控应用。
    S系列I/O产品的设计理念是使用户可用较低的成本,很少的工作量实现现场数据的收集和一般性的控制工作。北京西姆宏公司希望借助于仪器仪表和工控产品的多年制造经验与技术积累,使S系列I/O产品做到象普通仪表一样易于设置、调试和掌握。不仅能为工控专业技术人士所使用,而且可以被以前从事仪器仪表专业的技术人员,或那些毕业未久且对底层硬件和工控编程不那么熟悉的技术人员从容使用,并能快速搭建成功实用的常规工业秒级测控系统(一般来说,非工控专业的技术人员使用组态软件时碰到的问题较少,而在对付PLC或工控I/O模板等牵扯到底层调度编程的设备时则较为困难)。S系列I/O产品的性能特点简述如下:
●S系列I/O产品的通讯协议为标准MODBUS-RTU协议,这是国内外各种组态软件都支持通用且成熟的通讯协议,因此S系列I/O产品可以很容易的和国内外各种组态软件实现无缝连接。譬如iFix、InTouch、TRACE MODE、CIMPLICITY、Citect、AIMAX、组态王、力控PCXAuto、MCGS、世纪星、Fameviwe、开物2000、天工、紫金桥•••••等组态软件可和S系列I/O很好的通讯,而不会象一般非标准设备与组态软件通讯时,经常会碰到的驱动程序不成熟或不稳定的问题。北京西姆宏公司也会向上述组态软件的用户提供相应的通讯例程,协助使用者快捷的完成S系列I/O产品与组态软件的通讯工作。

  图1  S系列I/O产品以串口方式和计算机(组态软件)直连示意图
●S系列I/O产品除了可以和各种组态软件通讯外,还能以串口通讯方式和各种PLC进行通讯。为了减少用户繁琐的底层调度编程工作和更好的使用S系列I/O产品,北京西姆宏公司特别针对工控中常用型号的PLC编制了相应的PLC支持程序,通过使用这些支持程序(用户无需自己对PLC编程!),就可在PLC的内存中得到所有I/O数据的映像,用户对I/O的操作(读出或写入)也仅仅只是对PLC的内存相应单元进行读或写而已。目前常用的PLC,如西门子S7-300、S7-200、施耐德Twido等PLC的支持程序都支持挂接全系列的S系列I/O产品,挂接S系列I/O(RS485总线)的站个数可从1个站至32个站,接入AI及DO点最多可达512点(每个站16点),接入DI点最多可达1024点(每个站32点),接入AO最多可达256点(每个站8点)。一般情况下,1~2秒内可将32个S系列I/O站数据收集或控制输出完毕。另外,象三菱FX-2N、台达DVP-EH等PLC则提供了专门针对模入(AI)量的支持程序,挂接S系列模入(AI)站个数可从1个站至16个站,接入AI点最多可达256点(每个站16点)。和使用PLC本身的扩展模块不同,上述对PLC输入输出I/O通道的扩展方法,可大大拓展常用的PLC尤其是小型PLC的应用范围,而降低了工程费用。形象的说,对于不是要求特别高速处理而需要大量I/O通道的用户,就可以用S7-200来完成以前要用S7-300所做的工作。此种应用方式的另一个好处是因为使用了PLC作为I/O数据服务器,就可以减轻上位计算机或主控制器的通讯负担,并使整套工业监控系统可利用PLC的编程能力和可靠性使之具有某些脱离上位机运行的可能,避免或减轻因使用WINDOWS上位机平台较易出现死机和上位机崩溃的烦恼。对于使用组态软件做秒级监控或需要大量I/O数据上传大系统的用户来说,这是一个能替代大中型PLC,经济省事而有竞争力的方案。附带说明一下,S系列I/O产品是以串口通讯方式对PLC进行扩展,并不妨碍用户根据工程需要而使用PLC本身的各种扩展模块。

  图2  西门子S7-300使用S系列I/O产品进行扩展示意图

楼主:
图3 西门子S7-200使用S系列I/O产品进行扩展示意图

楼主:
●对于可以使用工业以太网(MODBUS-TCP协议)的用户,北京西姆宏公司还特别推荐了以施耐德小型可编程控制器Twido(TWDLCAE40DRF) 挂接S系列I/O产品的以太网解决方案。该方案的核心在于以施耐德Twido(自带以太网口、支持标准MODBUS-RTU和MODBUS-TCP协议)为系统头脑中枢(中央处理和数据服务器),通过RS485总线连接S系列I/O产品(1至32个站,几百个I/O点)为躯干四肢,经由北京西姆宏公司提供的PLC支持程序(用户无需自己编程!),即可在Twido的内存中得到所有I/O数据的映像。相对使用者而言,得到的好处是只花费很少的成本,就可以将只可供单主机使用的串行I/O数据,转换为在以太网上可为多主机访问的I/O数据。比如使用多台计算机做监控站(可运行单机版组态软件),各监控站还有重合的I/O数据需要监控的工控项目。另外,在增加一个Twido网桥后,该方案还可适用于需要以太网双网冗余通讯方式(MODBUS-TCP协议)的应用所在。

楼主:
图4 适用于各种组态软件的S系列I/O产品工业以太网解决方案

网友A:
说说稳定性吧.

楼主:
图5 适用于各种组态软件的S系列I/O产品以太网双网解决方案

楼主:
●为了节省底层编程工作量,S系列I/O产品上都嵌入了微处理器,业已智能化、集约化并能自行工作。因此用户在使用时,只需向S系列I/O发送输入输出指令及回收S系列I/O的指令响应,而无需具体操心或干预S系列I/O输入输出、尤其是模拟量采集输出的执行过程。这将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工控软件底层编程工作量和方案实施工程师对硬件底层所需的熟悉程度。以模入(AI)产品为例,各种常规工业现场信号(电流,电压,热偶,热阻)及两线制变送器信号均可直接输入,简单设置后,用户看到的数据就已是计算处理完毕的工程量值(譬如温度量就是XX摄氏度,压力量就是XX兆帕),用户在上位机组态时,可直接拿来显示使用,而不用和A/D值再打交道。当然,如果用户需要较高分辨率的场合,用户也可将模入(AI)产品的信号标度设置为-9999~+9999,此时模入(AI)产品可提供超过14位的A/D分辨率。

楼主:
To Vin:    相关S系列I/O前端产品2002年推向市场的,算是新产品吧;该产品是在我公司1995年来生产的R系列无纸记录仪的基础上,把信号采集通道部分独立出来而形成的一款远端采集I/O模块,485通信端口,MODBUS-RTU通信协议;由于无纸记录仪在电厂 石化 冶金 制药等行业用户应用了十多年,因此S系列模块产品技术是成熟的,可靠的,也是稳定的,该产品即可以直连计算机用作远端采集模块,又可以连接PLC--CPU用作扩展采集模块;相关的解决方案就是具体实现的方法而已,产品和解决方案逐渐会被市场了解的,也会被接受的,我们及我们的产品有这个实力.

楼主:
●S系列I/O产品使用前的准备工作是很简单的。使用北京西姆宏公司提供的《S系列与S3000系列设置测试软件》可对其方便的进行预设置,DI/DO站设置了通讯速率和通讯站址后即可工作,AO站除了设置通讯速率和通讯站址外需设置模出信号的标度,而AI站因为是万能混接输入,则还要根据现场实际工况设置每个输入通道的信号类型(电流、电压、热偶、热阻)、信号方式(比如电压信号是0~5V还是0~10V或者是0~100mV等;热偶信号是K型还是S型或者是T型等)、是否开方、是否滤波、信号标度范围、是否修正及热偶信号的补偿方式(内补、外补)或热阻信号的线制(三线、两线)等参数,以保证传送上来正确的工程量值。另外,对于使用两线制变送器的用户,S系列I/O产品也有相应的内供电型号供使用者方便的挂接并上传工程量值。设置无误后,即可把经过设置后不同型号的S系列I/O前端通过RS485总线串接起来,并接入上位工控机或PLC共同构成计算机采集控制系统。

楼主:
图6 《S系列与S3000系列设置测试软件》参数设置画面

楼主:
●S系列I/O产品易于使用的特点表现于设计时就充分考虑了工控场合的实际情况,其DI 站(13XX、33XX)可通过跳线来选择空接点或有源24V通断信号;其AO站(15XX、35XX)模出信号不仅内外隔离,而且模出通道之间也隔离;其AI站中专门挂接两线制变送器的型号(12XX、32XX)则不仅内供电、连线方便,而且每个输入回路中都串有可恢复保险以防止某一路现场短路影响到其它采集回路;其AI站常规的型号(11XX、21XX、31XX)则可将工业现场不同类型、方式或幅度的信号(比如K、T、S、Pt100、Cu50、0~5V、-10V~10V、0~100mV、4~20mA)都混接输入到一个站中,并且在输入0~5V、4~20mA等电压电流信号时,通常不必考虑这些电信号彼此是否共地的问题,举例而言,16节电池串联成放电回路,现需测量每节电池的放电电压,用一个16通道的常规AI站就可以了。

楼主:
●S系列I/O产品易于使用的特点还表现在测试功能完备。用户在将S系列I/O产品接入上位工控机或PLC之前,即可利用本公司提供的《S系列与S3000系列设置测试软件》在计算机上对每一个挂接在RS485总线上的S系列I/O站进行完整全面的硬件功能检查和精度校验,使用户得以在开始上位工控机或PLC的工作之前,就能够确定所有的输入输出I/O通道是否硬件功能正常或精度满足要求,从而排除工控项目进行中经常碰到的软硬件问题纠缠在一起的烦恼。对于上接PLC的用户,北京西姆宏公司还特别设计了S9104隔离转换器,用于将S系列I/O产品接入PLC,该转换器除了隔离现场的功用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切换开关切换为S系列I/O测试状态,用户可在不动连线的状况下,就能脱开PLC而使用普通计算机的RS232口对所挂接的S系列I/O产品进行功能检查和精度测试,这就大大的方便了现场调试工作。

楼主:
图7 《S系列与S3000系列设置测试软件》I/O测试画面

楼主:
S系列I/O产品有多种规格可供用户选择,需要分布式安装的可选择S系列I/O前端,需要集中式安装的可选择S3000系列可配置I/O单元,需要模拟量现场数显的可选择S2108或S2116型巡测数采器。S系列I/O产品现有型号如下:

★ S1XXX系列I/O前端(模块化)
S1104    4路混接(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8路报警输出。
S1108    8路混接(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4路报警输出。
S1116    16路混接(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
S1204    4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内供电, 8路报警输出。
S1208    8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内供电,8路报警输出。
S1216    16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内供电。
S1316    16路开关信号输入,8路开关量信号输出。
S1332    32路开关信号输入。
S1416    16路开关信号输出。
S1504    4路隔离模拟信号输出(4~20mA),8路开关信号量输出。

楼主:
★ S3XXX系列I/O单元卡件及安装机箱(3U欧式)
S3108    8路混接(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4路报警输出。
S3116    16路混接(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
S3208    8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内供电,8路报警输出。
S3216    16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内供电。
S3316    16路开关信号输入,8路开关量信号输出。
S3332    32路开关信号输入。
S3416    16路开关信号输出。
S3504    4路隔离模拟信号输出(4~20mA),8路开关信号量输出。
S3508    8路隔离模拟信号输出(4~20mA))。
S3608    8路脉冲输入(8路频率与8路计数),8路报警输出。
S3051    3U、42TE全长机箱,可插4块S3XXX系列卡件,50W主电源。
S3052    3U、84TE全长机箱,可插10块S3XXX系列卡件,125W主电源。
S3061    现场安装小机柜,可插8块S3XXX卡件,电源接口齐备。
S3062    现场安装小机柜,可插16块S3XXX卡件,电源接口齐备。
S3063    现场安装小机柜,可插24块S3XXX卡件,电源接口齐备。

楼主:
★  S2XXX系列巡测数采器(80X160数显仪表)
S2108    8路混接(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4路报警输出。
S2116    16路混接(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4路报警输出。

      各位同仁如有问题请留下地址邮编电话,北京西姆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有工程师为您提供服务。
      恭候您的垂询,
      网 址:http://www.xmson.com.cn
     邮 箱:xmson@xmson.com.cn
     联系电话:010-62250442或010-62241752
     联 系 人:李跃文工程师

网友B(2008-02-02):
 wdlx:稳定性不错,有些用户投入现场运行已三四年了.根据使用的器件和我们的经验,十年八年应没问题.

楼主:
新春快乐 吉祥如意!

楼主(2008-05-09):
S系列I/O产品的通讯协议为标准MODBUS-RTU协议,这是国内外各种组态软件都支持通用且成熟的通讯协议,因此S系列I/O产品可以很容易的和国内外各种组态软件实现无缝连接。譬如iFix、InTouch、TRACE MODE、CIMPLICITY、Citect、AIMAX、组态王、力控PCXAuto、MCGS、世纪星、Fameviwe、开物2000、天工、紫金桥

楼主(2009-01-09):
我公司对工控中常用的几款PLC编制了相应的PLC支持程序,通过使用这些支持程序(用户无需自己对PLC编程!),就可在PLC的内存中得到所有I/O数据的映像,用户对I/O的操作(读出或写入)也仅仅只是对PLC的内存相应单元进行读或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