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7-12-25):
我用温控仪表的上限开关控制水箱加热,用接触器实现对加热管的通电控制.同时我还得接一个水泵.水泵和仪表的供电都来自同一个接线板.结果,出现了只要我一接水泵,接触器就会跳一次,断开也跳一下.请问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A:
可能是接通水泵瞬间电流过大,造成接触器线包电压下跌不足以保持吸合,水泵起来涌流过后,接触器电压上升,吸合回复正常。

网友B:
  可能是启动电流太大了,泵的启动电流跟启动时的出口阀门的开度有关,把阀门关小点,看还会不会跳,如果不跳的话,那肯定是元件选小了

网友C:
没道理的,多大的水泵能引起电压下降那么多?要是水泵的功率太大了,可以采用降压启动,我想应该是控制上面一问题,加热的接触器和水泵的接触器是分开的,不可能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D:
楼上说得对,水泵功率大的话采用降压启动,控制电源最好用隔离变压器进行隔离。

网友E:
电源线径小了,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F:
我觉得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G:
我想是不是你的连接电动机的线过长或
电源线径小了,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H:
会不会是你接线时把加热仪表及接触器电源线误串接在水泵启动按钮的常闭触点上,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I:
学习经验,应该是压降造成的!

网友J:
接触器实现加热,线圈控制电压脱开温控仪表的上限开关,接一电源开关直接吸合接触器,如果怀疑线圈控制电压会降至接触器吸合保持电压一下,接一只电压表监测电源电压,此时再接水泵看看啥反应,电压表动,说明接触器线包电压下跌不足以保持吸合;接触器保持吸合,说明控制原理有问题。

网友K:
   水泵启动时电压降的太多,不足以维持仪表的正常供电

网友L:
你水泵和加热用的是同一个接触器吗??

楼主:
就是用接触器控制加热管,和水泵没有关系.两个的电源取自同一个接线板

网友M:
我同意一楼的

网友N:
既然启动和停止都会跳,就不是电压降引起的,应是启动和停止时接触器的干扰所致。

网友O:
支持李兄的意见!
另外可以试下:断开水泵负载,再试,如果还跳,那么是控制回路有问题,如果正常,就是容量的问题了。

网友P:
短接上限开关看还跳不跳,就知道与水泵有没有关系

网友Q:
水泵功率大的话采用降压启动,控制电源最好用隔离变压器进行隔离

网友R:
控制回路有问题

网友S:
接触器会跳,不是很明白,能说清楚一下吗,最好吧图纸搞上来吗

网友T: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不明白,电机起动时把电压拖得很低,接触器的线圈吸不住了,肯定会跳的,可以采取以下办法,把电线换粗点的,电机加软起动

网友S:
水泵接地了没有呀

网友U:
线细,接触不良或是别的问题

网友V:
你多大的水泵啊?应该是控制回路上面有问题!再就是你接触器用的多少V的啊?

网友W:
查看电路是否有接线错误,供电系统供电是受接触器控制,无自锁,使供电系统供电自动跳开.

网友X:
接好接地。

网友Y:
跳时温控仪指示灯有没有红的亮啊?如果是就查查传感器,把接传感器的地方用导线短接看还跳不,不跳就是传感器有问题或布线不好,还跳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Z:
系统自检触发,延时处理

网友:
楼主是不是已经搞好了,说一下啊。

网友AA:
是不是控制的问题:接触器的控制回路是怎么样的,楼主没有说.是和仪表接在一起的吗?仪表的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AB:
看看在说,为有什么里由的

楼主:
接触器的线圈和仪表的电源并在一起,用仪表的的常开常闭开关来控制接触器线圈.二楼的说的对,我试了一下,是水泵启动后,接触器线圈欠电压造成的.我换了个接触器,线圈电压是宽范围的.这样就问题就解决了.其实我还有个不严谨的地方,就是仪表和接触器线圈并联的接法虽然可以实现我所要的功能,但是这种做法不对,应当在仪表的常开常闭开关上并联RC火花吸收电路,这样是最好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帮助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多交流.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大家互相讨论.祝大家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