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稳态电路

楼主(2007-12-25):
今天在看电工实用300例电路图时,看到汽车转向灯控制电路出现无稳态电路,研究了半天没弄明白它是怎么工作的?哪位大侠给解释下何为无稳态电路,及它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A:
就是个振荡电路。你贴图出来帮你分析分析。

楼主:
因图纸格式是PDG格式,发不上来。

网友B:
这个比较简单的,一般的电子书上能找到。

网友A:
晕!多不和谐的图,怎么看呀。这是一个典型的多谐振荡器,请在网上搜“多谐振荡器电路“

网友A:
另贴一图解释一下: 工作原理: 开机:由于电路参数的微小差异,和正反馈使一支管子饱和另一支截止.出现一个暂 稳态.设BG1饱和,BG2截止. 正反馈: BG1饱和瞬间,VC1由+EC突变到接近于零,迫使BG2的基极电位VB2瞬间下 降到接近-EC,于是BG2可靠截止. 第一个暂稳态: C1放电, C2充电 翻转:当VB2随着C1放电而升高到+0.5V时,BG2载始导通,通过正反馈使BG1截 止,BG2饱和. 正反馈: 第二个暂稳态: C2放电, C1充电。 不断循环往复,便形成了自激振荡 振荡周期: T=T1+T2=0.7(RB2*C1+RB1*C2)=1.4RB*C 振荡频率: F=1/T=0.7/RB*C

网友C:
  厉害,我看一会就头晕了

网友D:
TO:芯片级维修
大哥你是用什么画图软件的
能不能发个过来
小弟的邮箱641436989@qq.com
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