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文件怎么转化成CAD文件

楼主(2007-12-25):
今天老板给我任务,不知道怎么偷来的图纸,让我画出来,都是扫描的PDF文件,请大家告诉我下,怎么转成CAD文件,我要尺寸都不变的。。。。。。辛苦大家了!先谢过了

网友A:
直接将文件复制到AUTOCAD里,OK

网友B:
楼上的是个傻子!

说出来可以笑死人了

网友C:
呵呵!我也想知道怎么转那?

网友D:
还是按原图纸再画一遍吧,不好转。

网友E:
百度一下,如果没有办法。就自己画画吧。

网友F:
重画吧,兄弟,能转的可能性太低了.

网友G:
经常碰到将CAD文件转为PDF的。正如楼上几位说的,只有重画了!

网友H:
经常碰到将CAD文件转为PDF的。正如楼上几位说的,只有重画了!....
可以发CAD转成PDF,难就是难在把PDF转成CAD

网友I:
有个软件可以,就是转后还要再修改一下,名子忘了,百度一下吧.

网友E:
ste高手啊,什么都会转。

网友J:
好象有,没用过,

网友K:
可以将PDF转为WORD(很多软件),WORD能否转为CAD呢(CAD能转到WORD里)?

网友L:
好象没有这样转的东东.

网友M:
扫描的PDF文件,转不了吧,重画吧

网友N:
网上有pdf2cad 6.0,除了有些非直线段是分段的,其他的还好用。

网友O:
我转过,不过生成的文件不太好用,有些圆弧是断的,甚至有些字都是一点点组成的。生成的CAD文件比较大,如果要修改,建议重新画图要好一些。

网友P:
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Q:
关注!我做梦都想找一个这方面的好软件.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
转是可以转,转了不太好用.

网友R:
找能读PDF的CAD就行了.

网友R:
PDF转WROD转CAD没问题.

网友S:
下载一个PDF TO CAD 就可以转了!
我用过还可以!

网友T:
转不了吧

网友U(2008-01-26):
我转过CAD_-----PDF,不过不好,转完之后没法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