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A、B、Z、U、V、W信号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7-12-25):
伺服电机编码器A、B、Z、U、V、W信号起什么作用?

  伺服电机编码器提供的A、B、Z信号,是提供给驱动器,用于测量电机转速和转角的。A、B信号每转脉冲数(线数)是一样的,Z信号每转一个脉冲,为基准信号。U、V、W信号提供给驱动器,用于测量伺服电机磁性。
    问题是:"U、V、W信号提供给驱动器,用于测量伺服电机磁性"它的原理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A:
同步伺服因为其控制原理需要知道初始转子位置,所以需要测量转子的位置。

至于如何测量,你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http://www.servo.hk/detail.asp?id=6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