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电工,对电有点恐惧

楼主(2007-12-25):
  做电工不久,就被电过好几次,现在对电都有点恐惧了,每次作业都在想:设备还有没有电,作业过程中会不会有些不可理喻的人合闸,等等,不能集中精力作业.
  在论坛中有人说:用中指的手背试电,我在书上好象没有看到类似的说明,也想不通为什么用中指手背会好点,麻烦知道的人说说

网友A:
手背和手心试电的区别,主要是从人的生理反应角度来考虑的.当人在受到电击的时候,肌肉会本能地收缩.若手心试电人就会抓住带电体,用手背则会本能地脱离带电体.
不集中精力作业更会触电的!

网友B:
敬畏是福!

网友C:
凡是用手去试电的全是不合格的电工,电工的试电笔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D:
多多注意点就好了

网友D:
不要担心

网友E:
不要怕,开始工作的时候看清楚线路走向,用电笔去测量不要用手,先用电笔到有电的地方测量一下看看好的还是坏的再去测量停电的线路。刚开始的时候慢慢的操作不会有人说你慢的!要规范自己的操作动作要把一些原来有的坏习惯改过来!以后慢慢就会习惯了,也就不会再害怕了!关闭的空气开关用胶布作封条粘住开关扳手,最好有个明显断开点,熔断器熔芯带走,挂上“有人工作,严禁合闸”的牌子!一般情况下胶布粘住扳手就不会有人再去开开关,除非那人是疯子,就没办法了,全部拆了他也会去开开关的!把没电的当有电的来操作!不放心的话,认为可能会来电的线路,接地短路。好好看一下《安规》的停电和带电的安全操作一定要理解它!

网友F:
这是老一辈电工遗留下来的习惯.
现代电工不应该把这种习惯当成技术经验继承下来.

网友G:
我觉得是个好办法,是自己对自己的信任

网友E:
LMHT: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25 14:50:00
    这是老一辈电工遗留下来的习惯.
现代电工不应该把这种习惯当成技术经验继承下来.

只做弱电吗,强电必须要这样做!不会做强电的电工也就不叫电工了,只是一个安装工,路边叫一个小妹妹半天就会做了!不会做弱电的不是个好电工,只是个古典电工!落伍了!

网友:
我是决不碰电的电工~无论什么东西~决不用手直接触摸~~

网友H:
用手指手背测电的前提是用测电笔测试过电路是不带电的。
而后再用手背碰一下也是为了安全。

网友I:
有电当成没电做,没电当成有电做。你要是能够理解就会很安全。

网友J:
作这一行的还是安全为主

网友K:
刚开始都会的,怕电也好,那样就会让自己多留心了,我现在也是怕电,作业是心里不踏实

网友L:
穿上绝缘鞋,你胆子就会大起来

网友M:
有人刚开始不害怕,可是越做越害怕
害怕是好事

网友N:
没什么好怕的,多动一下脑筋就OK了.建议到电厂工作下,你要从根本上知道它的一个过程,一定会大有收获.

关键还是要不断的学习!

网友O:
安全第一,开始害怕是好事

网友P:
安全第一

网友Q:
怕死的不要干电工

网友R:
谁说用手去试电的!!那个人不是人,IQ有问题

网友S:
无电当作有电操作

网友T:
 无电当作有电操作,重点是工作前一定要先验电啊!还要在电源处挂检修牌的。这样还被电的话。。。。。。。

网友U:
安全第一!我是从来不会用自己的身体去试电的

网友V:
做电工的是做得时间越长胆子越小.

网友W:
同意楼上的说法, 凡是用手去试电的全是不合格的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