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研制及实施

楼主(2007-12-25):
一、概述随着电力电子设备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功率电力电子设备的大量投入,注入电网的谐波日益增多,电网污染日趋严重,电网品质严重恶化。传统的静态补偿及静态无源滤波装置已无法满足改善电网质量要求,动态无功补偿(快速跟踪无功补偿)与谐波治理的问题日益突出,为此在2006年,电气公司与北京时代派奥斯公司共同研制开发出TFC系列智能型动态无功补偿滤波装置,应用先进的电力电子技术、信号技术、智能控制技术,采用科学、有效、经济的技术手段,一方面有效的解决了谐波无功干扰并联电容器投切补偿的问题,另一方面可根据用户实际要求抑制或治理谐波,清洁电网环境,是新一代智能化动态无功补偿及谐波治理的新型装置。TFC系列动态无功补偿滤波成套装置,主要由监控终端、开关模块、电容器、电抗器、断路器、机柜等构成,按功能可分成标准调谐型、非标滤波型,高压补偿型。二、典型原理
三、主要技术特点1.设计为相对独立的控制与监测保护两个模块,将动态无功补偿滤波成套装置与配电自动化系统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瞬时投切控制、相关电能质量、配电参数的现场在线监控。2.在线电能质量监测——采用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器DSP作为CPU,运算速度可达2000万/秒,采用16位AD装换,可实现高速同步采样,采集三相电压、电流信号,采样频率3.2KHZ,快速FFT(傅立叶变换)算法实现各项参数的精确检测和计算。3. 可存储记录整点数据、累计数据及各种事件,数据存储时间60天以上。4.配置多种通讯接口、多种通讯协议,通过遥测、遥信、遥控实现远方在线监测、浏览和设置。5.具备过电压、欠电压保护、温度保护、断电保护、缺相保护、不平衡保护、过流及短路保护等多种数字化保护功能,保证设备安全运行。6.投切开关采用先进的大功率晶闸管电流过零点投切技术,在10ms内完成投切,实现零电流投入零电流切除,确保无涌流,无冲击,运行更加稳定、安全、可靠。7.独立风道散热系统使得晶闸管散热均匀,冷却风力集中,冷却强度高,有效的提高了晶闸管的使用效率,整体散热效果好。 四、主要技术指标1.额定电压:分为400V、660V、1100V三个档级2.动态响应时间:﹤20ms3.谐波测量范围:1-31次4.精度:电压、电流0.5级、功率1.5级5、基波无功补偿:功率因素可达到0.9-0.95以上五、系统应用包钢炼钢厂新转炉变电所是连铸区域的供配电系统,是炼钢厂生产的重要环节,现状是无功负荷较大,电能浪费现象严重,谐波含量较多,新转炉变电所现有四段母线,为了提高功率因数和治理谐波,所以在2006年6月新装四套TFC动态无功补偿滤波装置,每段母线配备一套,配置如下:Ⅰ、Ⅱ段:  单柜   440 KVr    660A      400VⅢ 、Ⅳ段: 双柜    主柜    375 KVr    565A      400V                            辅柜    430 KVr    650A      400V        Ⅰ、Ⅱ段使用的电容器:360μF×4(并联)                              360μF×2(并联)                              360μF×1180μF六、问题的解决在使用TFC装置前,各段母线的功率因数分别如下:Ⅰ段:A相:0.7683     B相:0.6820        C相:0.7636Ⅱ段:A相:0.8074     B相:0.8423        C相:0.7800Ⅲ段:A相:0.7884     B相:0.6982        C相:0.7956Ⅳ段:A相:0.6777     B相:0.7851        C相:0.8272各段功率因数较低,并且各相功率因数不平衡;在使用TFC装置后,各段母线的功率因数分别如下:Ⅰ段:A相:0.9989     B相:0.9994        C相:0.9992Ⅱ段:A相:0.9936     B相:0.9930        C相:0.9932Ⅲ段:A相:0.9895     B相:0.9873&nbs

网友A(2008-12-07):
LDG-S型电磁流量传感器与LDZ型电磁流量转换器(包括LDZ-4B、LDZ-6等,以下简称转换器)配套,组成LD-S型电磁流量计,用以测量各种酸、碱、盐溶液,纸浆、泥浆等导电性液体,或液固两相介质的体积流量。在化工、矿冶、给排水、污水处理、食品、造纸、制糖、港口疏浚等部门得到广泛应用。
本流量计可与显示、记录仪表、积算器或调节器配套,用来对流量进行检测、积算、调节和控制。传感器具有以下特点:
1、采用整体焊接结构,密封性能好;
2、结构简单可靠,内部无活动部件,几乎无压力损失;
3、采用低频矩形波励磁,抗干扰性能好,零点稳定;
4、仪表指示不受被测介质压力、温度、粘度、密度等物理参数变化的影响;
5、仪表反应灵敏,输出信号与流量成线性关系,量程比宽;
6、由于被测介质只与测量管内衬里和电极接触,容易满足防腐、耐磨损等要求;
7、成套仪表功耗小,(配LDZ-4B<30VA;配LDZ-6<20VA;配LDZ-7<20VA),与传感器的口径大小无关;
8、安装、使用、维护方便;
9、可提供防爆型(口径φ25-φ200),防爆标志Ex dmiaⅡ BT4。
联系电话:15822374866,www.ml1718.com ,联系人:廖其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