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梁800轧机快开调整

楼主(2007-12-25):
    轨梁厂800系统自从2002年改造后,一直正常运行。除正常交班停产,没有停车事故。改造至今已经运行了四个年头了。最近由于更换品种的次数增加,生产节奏的加快以及用户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轨梁厂要求我公司对800系统的快开进行校对式调整。800系统是我公司设计的产品,系统的保护非常全,而且系统的动作电流达到了22400A,想要对这样的设备进行调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作为电气公司的快速反应团队自动化公司在林经理的带领下接受了这项挑战。800系统中的快速开关,共有四台。每台的额定电流为6300A,四台快开共同负担800主轧机的轧钢电流。因此调整分为:单快开调整系统调整两部分单快开调整就是将四台快开的电气联锁断开,使得运行中的系统只有一台快开能够闭合,与其他三台快开的状态没有关系。(原系统中决不允许)系统调整就是当每台快开都调整到5650A—5780A后,再将快开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再利用系统重新整定。快开调整800系统给定装置与快开距离较远,且2Γ1、2Γ2磁场6RA70的给定、启动信号均由PLC系统控制,在快开整定过程中不易对现场突发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应变,所以在快开整定时将2Γ1、2Γ2磁场6RA70的给定信号、合闸运行信号、使能信号均改为机旁操作。(见附图1)(1)2Γ1、2Γ2磁场6RA70的给定信号改为采用外接电位计控制。端子1(公共端)和5接电位计一端,端子2(+10V)经过临时继电器ZJ的开点与电位计另一端连接(继电器ZJ作用就是在快开整定跳车后断开6RA70的给定信号),端子4接电位计中间抽头,给定信号由模拟量入口4\5进入6RA70。(2)6RA70的合闸运行信号、使能信号改为手动操作开关控制。端子34(+24V)接开关KA1一端,端子37(合闸运行信号)经过临时新增的2Γ1、2Γ2励磁回路过流继电器GL的闭点与开关KA1的另一端连接(过流继电器GL作用是将励磁电流限定在其整定电流的范围内,如果超过其整定电流,则切断6RA70的起动信号);同时端子34接开关KA2一端,端子38(使能信号)接开关KA2另一端,这样通过开关KA1、KA2的通断来控制6RA70的启停。原800系统2Γ1、2Γ2控制部分为三闭环调速系统(见附图2)。在快开整定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控制2Γ1、2Γ2电枢电流来整定快开,所以将三闭环系统改为双闭环系统即电枢电流外环、励磁电流内环,从而对2Γ1、2Γ2电枢电流进行有效控制。2Γ1、2Γ2磁场6RA70双闭环系统设计(见附图3)1.快开调整过程中,在快开整定跳车后,电枢电流反馈为零,如果外环电枢电流环为比例积分环,则会使系统在积分环节的作用下,输出达到最大值,所以将速度调节器设定为比例系统,即使在反馈为零的情况下,也不会使系统输出达到最大值。2.需要更改的参数:P644=K0011   将给定值处理入口值改为外接电位计值P625=K0170   将速度调节器入口值改为斜坡函数发生器输出值P225=0.5      速度调节器比例P224=0       速度调节器积分置为0,使速度调节器成为纯比例系统P155=1.16     电流调节器比例P169=0       将系统设为电流闭环控制3.6RA70反馈信号规格化由于每个快开整定值为5600A,所以快开调整时,将系统电流限制在6000A。800系统霍尔传感器规格为20000A/±5V,即系统中电流为6000A时,霍尔传感器传出电压为1.5V,即当给定电位计达到100﹪的给定,即10V时,系统电枢电流反馈为1.5V,反馈信号与输入给定信号相比弱,所以在反馈信号采集过来后,要对其值进行规格化,将参数P721设定为=666.7,即反馈信号×P721/100后再与给定信号相比较,这样即保证了给定电位计的调整精度,又对系统起到限幅作用。4.6RA70限幅保护:由于将反馈信号增强,所以系统最大可以产生6000A电流,即给定达到100﹪时,系统电流为6000A,由于快开整定值为5600A,所以将电流限幅参数P170设为0.94,(P171设为-0.94,为系统反向电流限幅)即将系统电流限制在6000A×0.94即5640A。触发角α限幅:α角限幅在整定过程中,从120o开始逐步放开直至可以满足整定要求,α角限幅参数P150最终设置在100-110o左右。去磁2Γ1、2Γ2在运行过程中,励磁绕组由于通入直流电流,铁芯磁路存在磁化现象,这样在励磁绕组无直流电流的情况下依然会有剩磁,此时2Γ1、2Γ2在原动机拖动下旋转,即使2Γ1、2Γ2磁场6RA70没有起动,2Γ1、2Γ2电枢两端依然会产生电压。由于在快开整定时,2Γ1、2Γ2的负载2Д已被短接,若操作快开闭合,电路处于短路状况,在剩磁产生的电压作用下,很有可能会产生大电流,造成快开跳车,无法对快开进行正常整定,所以在整定时必须保证2Γ1、2Γ2磁场无剩磁。(1)剩磁检查系统开路情况下,由原动机拖动2Γ1、2Γ2旋转,用直流电压表测量2Γ1、2Γ2电枢两端电压。2Γ1、2Γ2电枢两端电压低于100毫伏,则不用去磁;若电压高于100毫伏,则需要对2Γ1、2Γ2磁场去磁。(2)去磁方法由原动机拖动2Γ1、2Γ2旋转,将2Γ1、2Γ2励磁6RA70恢复为三闭环控制系统,6RA70合闸、使能信号由KA1、KA2控制,将中间继电器ZJ的点短接,使给定由电位计R直接控制,同时给定值取反,使6RA70输出极性改变,从而在2Γ1、2Γ2励磁绕组中产生反向去磁电流,这样2Γ1、2Γ2电枢两端电压就会因剩磁的减弱而降低,去磁效果可由6RA70给定值大小、通断时间控制,直至2Γ1、2Γ2电枢两端电压减小到100毫伏以内,去磁结束。五、6RA70参数清单1.快开整定:P644=K0011  P625=K0170  P225=0.5 P224=0 P169=0 P721=666.7 P170=0.94 P171=-0.94  P150=85-119 P821.05=36 (屏蔽电枢无电流报警)2.去磁:P644=K0011   P703=2   P731=1000   P821.0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