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的知识

楼主(2007-12-25):
1.请问模拟输出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的刻度码盘是否与数字输出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相同?或者相对数字输出还有其他特殊要求?
2.如果两者刻度码盘相同的话,增量式光电编码器产生模拟正交信号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即感光传感器是否需要特制才能输出正交模拟信号,或者市面上就能买到此类传感器部件?
谢谢了!

网友A:
看前面的讨论。

楼主:
前面的讨论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明确的答案,或者说没有关于感光传感器的讨论。

网友B:
大家好,我们是意大利ELTRA编码器的代理商,欧美高端产品,有些规模化型号的价格已接近国产的价格,我们的母公司是电梯行业最大配套供应商之一,我们的客户有三菱,OTIS等众多知名电梯厂家,欢迎广大用户来电咨询,下面是我们的联系方式:

    上海三斯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怒江北路561弄5幢2层
    联系人:胡何文
    电话:021-51087655-8054
    传真:021-52650623
  网址:www.e-sansi.com
          www.eltra.cn

网友C:
做广告的别来掺乎!

网友D:
正交信号来自于几个具有一定相位差的感光元件计算加上光通量多少所得。

网友E:
天津图尔克都推出去不做了(据说在鞍钢出了问题),???
真的假的???
这个不是随便说的哦,在行业内会影响很大的。

网友F(2008-02-02):
1.模拟输出的增量光电编码器,也就是正余弦输出编码器,其光学感应器件是光电池,以通过光栅的光通量强度大小转化整形,获得类正余弦电信号,其光学码盘的刻线要求很高,要就刻线均匀精准,边缘清晰。但这种输出的信号电平低,抗干扰略差,没有电气保护,传输距离不远。

2。数字脉冲输出的,也就是方波脉冲输出的增量型光电编码器,可以是模拟式信号整波之后输出方波的,也可以是光学感应器件是“顶针”式的,或称为域值开关式的,这种输出的是0,1方波,对光学码盘的要求略低,比较好做,市面上大部分是这种编码器。这种编码器的信号电平较高,可以加保护,传输远,生产上也容易生产。

市面上可以选择光电池型的或光电开关型的感光器件,好像霍尼维尔的有。但模拟输出型的对光学码盘和电路要求都很高,不是容易做好的,(波形的完美度、均匀度,及电气稳定性、可靠性等)。目前国内的绝大部分是数字方波输出型的。

网友F:
即使是进口的编码器,模拟输出型的信号好坏也差别很大,比如在电梯行业,目前大量使用(每年数万个)的德国海德汉的编码器1387,其就是模拟输出型的(2048line),在电梯这样的复杂、较长距离传输的情况下,均表现很好。而曾经有日本和德国的另外一些品牌也想介入,但在信号的抗干扰、稳定性、长距传输、保护等问题上,多少都有不理想的情况,好在我们国产的长春,据说已成功开发了此类编码器,但具体表现怎么样,我还不是很了解。

楼主(2008-03-04):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