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符号FM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07-12-25):
用CAD画地符号和二路空开的符号一样,并带有一向外拉的箭头和热过载继电器辅助触头一样的符号;
字母表示为:FM,并标有电流大小
肯定可以除防雷器件.
用在断路和空开的前面,是老外的图纸,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对照实物来看,不就清楚啦!

楼主:
有实物还用在这请教呀?呵呵.....只有图纸呀(风电方面的).

网友A:
那就请把图纸帖出来看看,说不定有行家知道呢 ~~~~~~~~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风机或风扇

网友D:
是不是老外的字打错了?应该是FR(热继电器)或是FM(fault module)故障报警模块。

网友E:
我只知道在电子学上,是调频的意思.

网友F:
建议楼主将符号拍下来上传

网友G:
变频器的频率反馈

楼主:
不是呀.用在空开(断路器的端)前面;
像上面几位所说的,可能是过热保护,但控制电路中用过热保护干吗?
过流保护有空开和断路器,我觉得可能是类同熔断器的功能,可是电气符号一点也搭不上边.
我也想把图纸贴出来,在这里怎么贴图,谁告诉我,我不会呀?

网友H:
我来猜一下吧,有可能是带熔芯的负荷隔离开关,因为在主回路上,可能是为了提高分断能力,具有过载全局保护,同时起到隔离做用,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I:
问一下老外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我觉得楼上Steven说得有道理,是这样想,但不能确定.
我到也是想问呀,可是你也知道,可惜我们东西,也先抄袭老外的,再自己来做呀,自主不起来呀,悲!

网友J:
应该是FR热继,保险丝是FU

网友K:
支持热继的说法

网友L:
是收音机!哈哈

网友M:
难道电气符号又更新了?
还是某个国家的符号跟国标不一样
可以查一下~

网友N:
你把图贴上来大家看看就清楚了
光听你说可能会有些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