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500 通过opcsever 采集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7-12-25):
现在有logix5000和slc500两台设备.有dell采集机一台,与两台设备通过rs232串口连接.
通过opcserver,一个c++数据桥从中采集数据后,存到远程数据库.
  数据桥中按照现场DCS画面分成5个group.logix5000有4个,slc500一个.logix5000采集数据正常,从没有过问题.但slc500出现问题.用标准客户端进行数据读取测试发现,读取f8:,f27:(float型)通道下的地址正常,加上i:3至i11:(short型)的地址都正常.总数为53.但是加上i12:时,所有点都变为bad。(加的地址肯定是good value,再分一组也出现一样的情况).但i12:的与其他点在取点数较少时(f8:,f27,i:3至i11:各取若干,总数不超过40)不会出现以上错误。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没有见过,不知道也不会。
我的想法:能不能用logix5000拖slc500,由logix5000送出源数据呢?标准客户端只对应一台设备,通讯方便可靠。

网友B:
通讯的好问题啊
请楼主 整理好文档发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