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伺服

楼主(2007-12-25):
P1-15--P1-30命令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楼主:
才接触台达伺服,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是A的还是B的?

网友:
ASDA-A和ASDA-B不一样。
A型的P1-15~P1-30是内部位置命令。
B型的P1-15是2nd脉冲命令电子齿轮的分子n2,P1-16~20是保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