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ATV71HC20N4加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7-12-25):
请教ATV71加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器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调试的时候应该把自动直流注入取消吗?

楼主:
本人已经解决了.
ATV71HC20N4  选配制动单元 外加制动电阻

现场调试一切也很顺利.

负载是4台转炉电机
要求4秒加速2秒制动
抱闸由PLC得到变频输出继电器信号再给出开关量信号.

楼主:
顺便补上一句.在购买制动单元的时候随机是不提供安装手册或者安装图示的.只能找出变频随机的光盘阅读后就知道怎么安装怎么接插了!

网友A(2008-04-21):
我以前也没用过,不过我记得31的是直接加制动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2008-05-28):
学习之中 ,我以前也没用过.

网友C(2008-07-01):
31的制动单元内置了,所以直接加制动电阻就好了;

楼主:
这么久了又转回来看了看,ATV71 160KW以下都内置制动单元,200KW以上需要单独订购。

网友D(2008-08-23):
引用 楼主:
本人已经解决了.
ATV71HC20N4  选配制动单元 外加制动电阻

现场调试一切也很顺利.

负载是4台转炉电机
要求4秒加速2秒制动
抱闸由PLC得到变频输出继电器信号再给出开关量信号.

你好 你的电机200KW  能2S 制动 是制动开始还是停车呀,我有ATV61 132KW  的想10S停车 加了电阻 20KW  2。7偶 不知道参数如何设置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