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对ABB的ADVANT/OCS MOD300 DCS控制系统比较熟悉,一个关于数据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7-12-25):
小弟是搞数据采集的,现在遇到一套ABB的DCS 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采用美国ABB公司的ADVANT/OCS MOD300 DCS控制系统,操作和组态软件是基于HP-UX操作系统环境,控制网络是基于令牌环网的DCN 分布式控制网络,网络节点由控制器,及HP-UX工作站组成,共使用12台操作站实现对现场生产的监控。我现在要做的是在 windows 2000下,利用采集软件对他们的操作员站进行数据采集,厂家提供的信息很简单,说是支持ODBC和DDE 两种接口,小弟的问题是:在windows 2000系统下DDE接口的采集软件,能不能采集HP-UX操作系统下的DDE接口的数据喃??我想用的采集软件是Wonderware公司的FSgateway,FSgateway支持OPC,DDE 数据接口,不知道对这套ABB公司的ADVANT/OCS MOD300 DCS控制系统能行吗???哪位大哥能指点一下呀

网友A:
同样问题

楼主:
知道的大侠们指点下呀~~~

网友B:
在用AC450的系统,不过刚上手,不会

网友C:
1.购买 Matrikon 公司的 OPC Server--
  OPC Server for ABB Mod300

2.咨询Intouch,Intouch有过一个 Mod300的 IO Server,
  不过是第三方开发的,我的印象是那个驱动卖不到3w元。

3.注意网卡是专用网卡,不是普通的以太网卡。(?)

网友B:
MB300的网络要用RTA卡的

如果是CI545接口的话就可以直接用普通网络卡

楼主:
展翅飞翔~~~大哥~~~你说的 是要 那三条都必须具备吗??如果买了
Intouch的Mod300的 IO Server,还需要购买第1 条你说的购买 Matrikon 公司的 OPC Server--
  OPC Server for ABB Mod300吗???intouch里的fsgateway也是一个OPC server 应该能直接连到intouch的Mod300的 IO Server吧。

网友C:
当然是 2选1了,呵呵
不过小笨象看起来 好像BadBoy?

网友D:
(1)连接方式肯定是要注意的;
(2)ODBC和DDE两种采集方式应该都是可行的;
(3)如果点数比较多的话,建议使用ODBC,我通过ODBC成功采集过很多套MOD300系统

网友E:
可以用WIN2000做为终端连接出来取数据。

网友D(2008-11-15):
其实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通过TCP/IP进行通讯。

ABB公司DCS ADVANT 500有以太网卡,可通过TCP/IP协议和DCS进行通讯,并且包装成OPCServer,然后通过Aspen CIM-IO OPC Interface通讯取得实时数据。
所下图所示,数采接口机上安装两块网卡,一个和DCS通讯取得实时数据;另一个通过交换机把数据送至实时数据服务器Infoplus.21。

网友F(2011-09-11):
油气行业用的多。

网友B:
MOD300有独立的OPC 服务器,但是需要接到DCN 上,需要购买RTA板或者RTA外置盒,价格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