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三菱FX保持用寄存器频繁修改内容会有寿命次数吗?

楼主(2007-12-25):
如题,如果以每秒钟十次的速度修改D380保持用寄存器的值,会不会因频繁修改该寄存器失效?

楼主:
查到FX1N的了,是eeprom的,可能2N的也是吧.
如果是的话擦写次数是有限的.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说我D380真的修改次数太多,超过了其使用次数,会怎么样呢?

楼主:
是这里面的值变成0了?还是不变了?还是变没了?还是PLC故障灯亮?

楼主:
如果是D380有问题了,那么D381 D382....还能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
成了我自言自语了,有没人帮我说两句啊?

网友A:
我帮你说一句,我觉得是有次数限制的!但是我没有用过!
关注中!

网友B:
1次100毫秒
很慢的
对寄存器的读写没有次数限制

网友C(2010-07-25):
任何元器件都是有寿命的,只不过时间长短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