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运行时,可否带电拨插编程电缆?

楼主(2007-12-25):
请教各位,西门子S7-300的PLC正在运行时,想要查看其程序,又不能影响正常运行的设备,可否带电拨插编程设备(PG/PC)的编程电缆。谢谢!

网友A:
200的没问题,我试过。

网友B:
不能.虽然不一定损坏,但有可能.

网友C:
“200的没问题,我试过。”
冲红灯会不会被车撞死?很多人都冲过也没见死,但是不是每次都这么走运呢?

网友D:
可以,但是可能损坏PLC

网友E:
没问题,西门子的工程师们通常就是带电插拔的。这和接触不良没什么区别。

网友F:
没有问题

网友G:
我见调试人员也是带电插拔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H:
我建议您不要这么做,至少编程电缆的一端断电,如果是USB编程电缆,可以安全退出USB后再拔编程电缆,虽不至于每次都带电拔插会损坏,但是如果有那么一次损坏了呢?您会不会后悔呢?

网友I:
反正我都是带电插拔的,没出过问题

网友J:
昨天我就挨了一个S7-200。真惨!SF灯闪烁、STOP灯闪烁、IO灯也闪烁。谁知道还有救吗?

网友K:
应该没啥问题吧,西门子的没用过,其它的怎么插拔也都没事

网友L:
原则上不可以的,但是这样做不会立即又反映的,不一定会损坏

网友M:
我是每次都带电拔插

网友N:
不好说,可能会坏接口电路.建议还是不要带电拔插

网友O:
不好说,我这样做从来没出过问题,但不能保证它从来不出问题

网友P:
最好不要拨的,有时可能会死机的.

网友Q:
   我们通常都是带电拨插的,不可能每次用时还将设备停电吧.这样那些设计师还要吃饭吗??

网友R:
我也是帶電撥插啊,無問題,這才是在線調試吧

网友S:
理论是上不可以的,但拨一次两次的也没有问题,

网友T: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经常是带电插拔的,没出过什么问题!最好把运行程序退出!

网友U:
带电拨插队也要看情况,
千万不要在通讯时,拨下串行线;
我经常带电拨插,胆子大了,一次,
正在通讯的PLC设备与上位机正在通讯,
我拨下了串行线,只听一声报警声,现场
的部分设备停了下来,操作工问怎回事,
敢紧把设备又开了起来,吓得差点湿了裤
子.
   停通讯的办法很简单:
   1.把PLC的运行监控停下来,串行通讯就停;
   2.把上位机的程序停掉,通讯即停;

楼主:
可否这样认为:
如果没有正在进行读写操作,带电插拨编程电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V:
绝对没有问题,我们进行设备调试的时候,都是设备运行时带电插拔的

网友W:
不建议带电操作,很有可能损坏设备,小心驶的万年船.

网友X:
应该没什么的吧

网友Y:
不可以,300有可能会自动保护,在严重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网友Y:
同意 “丝路游侠” 说的,干我们这行的要谨慎,谨慎,在谨慎,小心,小心在小心啊,虽然大多数时候没事!

网友Z:
天下三分明月夜:  说的对阿,

只要停止通讯就可以了阿,不至于,每次插拔都得停CPU吧

我都这样做的,重来就没有问题的!
前提:停止编程电缆的通讯就可以的

网友AA:
最好不要,正规操作都不建议热插拔,一次两次没事可夜路走多了难免遇到鬼呀

网友AB:
我也每次都带电插拔
因为设备一直在工作
我不可能把PLC的电停掉再拔的
我通常用300和400没遇到过问题
200的不清楚

网友AC:
最好不要

网友AD:
虽然影响不大,可是还是小心为妙

网友AE:
没问题的带电插拔,我今天我又看见我们老大
带电插拔了。

网友AF:
最好不要带电插拔

网友AG:
如果有钱的话,是可以的,大不了备一个随时准备更换呗

网友AH:
试过几次都没事,但是人家说不可以.

网友AI:
冲红灯会不会被车撞死?很多人都冲过也没见死,但是不是每次都这么走运呢?

网友AJ:
只要停止在线测试, 就可以的.

网友AK:
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但原则上不可以,容易烧坏通信口;至少先将通信的两个设备其中一个断电(如果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可以直接把USB插头拔出)才允许拔另一个。

网友AL:
保险起见还是不要热插拔的好。

网友AM:
建议不要这么做,虽然PLC本次可能没有出现问题,但就怕万一,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网友AN:
可以的呀。。呵呵

网友AO:
搞了几百台机器,都没出过问题

网友AP:
我想的是为啥子您一定要想着热拔了,就如大家所讲的有可能,万一损坏了很麻烦,有可能赔,如果是在现场的话,还要耽误不短的时间,就算是在现场有备用的,您总的还要拆、接那几十根线,以上哪种状况都比关机所用的时间长,所以还是关机好点,还避免了风险。我也误拔过,事后总是害怕坏了。我一般是关PLC再拔,免得关电脑耽误时间太长。

网友AQ:
PLC就是PLC,什么都那么麻烦

网友AR(2008-01-24):
我也是带点电拔的,向我们车间几十台设备,要改程序都是在线修改,如果关机再拔那会浪费多少时间?每次都是通讯完了然后断开连接跟着就直接拔线,从来也没有出过问题,所以也不用担心了

网友AS:
我也在线插拨过N多次了,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当你的设备在生产阶段   那么在线插拨不会太费力.如果平时没事的话,可以断电后插拨.

网友AT:
可以,但不要用,

网友AU:
停止运行后可插拔

网友AV:
应该没问题呀!!
都是这样做

网友AW:
学习了!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X:
可以
但是注意不要在通讯的时候断掉

网友AY:
我就知道AB的PLC可以热插拔,不知道S7-300行不行?

网友AZ:
有问题就发例子

网友BA:
我常用直接拔插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