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HAKKO)触摸屏通讯问题的疑惑。

楼主(2007-12-25):
近来改造设备,用到HAKKO触摸屏,按说明做了一条通讯线,2-8 3-7 5-5 电脑侧7 8短接,触摸屏用网口,可是就是通讯不上,提示信息一直是通讯超时。没能找到问题所在,无奈中……

望知情的大虾给些建议,谢了先。

网友A:
虽不熟悉Hakko,但是富士应该与Hakko类似的,您的软件中该口是否被设定为编程口了呢?

网友B:
电脑是串口的还是USB的?
很容易连接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帮助。我的没有做特别的设置,我用其他的触摸屏软件也没有设定编程口,就是把波特率和奇偶校验设置了也就没有其他的了,我用的是串口的。
再次感谢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