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变频风机是否节能?零序电流互感器接线方式?

楼主(2007-12-25):
我们公司有一台250KW的风机,采用变频器控制,但频率基本稳定在45HZ,去掉变频器损耗、投资费用,不知道到底省不省,
10KV高压电动机,采用零序电流互感器进行单相接地保护,从书上看高压电缆金属外皮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后,再将软铜线接地线再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后接地。请那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采用变频器控制的风机,频率在45Hz时,去掉变频器至少5%以上的损耗,节能很有限。
因为在45Hz时,风机的速度为0.9倍额定速度,按照风机定律,此时的降速后的功率P=0.9*0.9*0.9=0.73倍的原功率,再减去5%以上的损耗,因此节能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