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坏了!!!

楼主(2007-12-25):
一台欧姆龙的变频器,由于模块坏了,在拆卸的时侯,操作不得法,将主板弄坏了,不知有维修的方法吗?

网友A:
不知坏到什么程度,如果不十分严重,可将被损坏的铜铂用导线连起来,如果严重的话,那就只好换一块板子了。

网友B:
如是四川的可以联系我.02866448779

网友C:
可以联系我,我司维修OMRON变频器及提供配件.13424045407  辛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