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请教大家关于干扰的问题(内详)

楼主(2007-12-25):
我们这个是个数据采集系统,但是在设备断电的情况下,用示波器测量,凡是导电的金属壳上,如电缆的插头上,电阻腿上,晶振上,机柜的机壳上,都有一个80KHZ左右的一个振荡信号,幅值是40MV左右。电是全断的,工控机也关了,只留示波器的电源,非常奇怪。非常担心对系统有影响,是不是接地的问题啊?接地的电容一般多大啊?如果到接地的线长的话,应该在什么位置接这个电容?多谢啦。

网友A:
共模干扰问题,不必太在意。对你的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