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3.7KW输出600V是否正常

楼主(2007-12-25):
台达380V  3.7KW运行50HZ输出600V是否正常啊!有问题请问是那里有问题啊!CPU板我已经换过了!驱动电容我也 换了呀!六桥电压也很正常啊!请教各位高手啊!

网友A:
你用得是否是数字表?用指针表测量比较准确。"胜利"的万用表抗干扰性较好。

网友B:
是你的万用表的问题。实际电压没这么高

网友C:
@@
用的电表问题,变频器本身不可能具有升压功能.
换RMS电表测试一下.

网友D(2008-02-05):
用指针万用表测量比较准确,变频器本身不会升压,或调低载波频率测

网友E:
用的电表问题,变频器本身不可能具有升压功能.
换RMS电表测试一下.
就是.

网友F:
测量误差

网友G:
 台达变频器,有问题可以找我,不定时有特价机。
北京中高美特科技有限公司  网 址:www.machinima.com.cn
电话:010-62635287  手 机: 13910033901
韦祥龙 QQ:82494384       Email: weixianglong8@163.com

网友H:
应该是万用表的问题。

网友I(2008-03-08):
你是用的数字表测量的吧!

网友J(2009-03-20):
肯定是万用表的问题,380输入,600输出;是变压器,不是变频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是用的数字表测量的吧!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网友L:
一定是表的问题,变频器是不会升压的!

网友M:
一定是你万用表的表的问题,变频器是不会升压的! !!

网友N:
是这样的,我也试有这种情况。不回有问题?为啥?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N:
数字万用表测量,由于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高频载波,普通没防干扰的数字表在这里测量是很不准

网友O:
频率调到40几HZ,如果电压正常了,那是万用表的问题。

网友P:
把表的电池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Q:
支持楼上的    改换电池了  不要太节约了   经济危机还不至于这样

网友R:
呵呵这么多人都说LZ的表坏了,不知道LZ自己有没有去验证一下表是否真的坏了呢?

等待中……

网友S:
台达380V 3.7KW运行50HZ输出600V----什么产品啊?变频器吗?还是380/660的变压器?如果是这样的变压器那很正常

网友T(2009-04-22):
数字万用表就会这样的结果

网友U:
不可能的,变频器没有升压功能,所以应该是你的表有问题

网友V:
今天有个客户打电话说他的电极冒烟了 说用万用表测变频器有一千多伏输出 把电机烧了! 怎么可能? 哈哈!

网友W(2011-07-15):
不可能升压吧,违反能量定理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W:
不可能升压吧,违反能量定理了

电压升高,不违反能量定理!

网友Y:
关于变频器输出电压测量不准的问题,大部分原因还是在于你所使用的万用表的问题。变频器输出,其实是对直流母线电压的斩波,输出的电源就是幅值为直流母线电压,脉冲宽度可以变化的脉冲电源。如果你使用数字式的万用表,最好是能够测量均方根值的表,这样偏差会小些。且越接近50Hz,测量结果越准。使用指针表,效果可能会稍微好些。

网友Z:
可能是万用表频率响应太低,换一只频率响应1000HZ以上的万用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