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通过profibus如何与上位机连接?

楼主(2007-12-25):
请教:s7-200作为DP从站通过profibus与dcs连接,我在s7-200中要如何设置?我要告知对方那些内容?

网友A:
需要加EM277

网友B:
对,需要EM277才行

网友C:
S7200要配EM277,上位机要有CP5611卡,还要有SIMATIC SOFTNET软件编程

网友D:
需要加EM277,把你要给对方的输入输出写入v存储区

网友E:
本来要用的,EM277也买了后来时间紧没用上,当时打算通过它把200和300连起来,据说只要在200中把需要通讯的地址放入v存储区就可以.

网友F:
S7-200中什么都不用设置,加个EM277模块。上位机加装CP5611卡,也什么都不用设置,在装个西门子的V1.0 PC Access。通过OPC访问就ok了。不需要写什么V。
S7-200与S7-300的通讯200里面需要将传输的数据放到V里面。

网友G:
如果上位不用你来做,那么在200中硬件需要一块EM277.并将需要进行通讯的数据转到V区中就可以了.

网友H:
我也连接不上

网友I:
对我用过不需要写什么,加277和5611在上位机上安装 PC Access就可以了 但不知道你的组态软件用的什么?

网友A:
支持opc的组态软件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