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siemens 伺服驱动器 SINAMICS S120 主要特点

楼主(2007-12-25):
一,集多种控制模式于一体
  1,伺服控制
   用于高动态响应的运动控制
   控制多达6根伺服轴
  2,矢量控制
   用于在大转速范围内的精确转速和扭矩控制
   控制多达4根矢量轴
  3,V/F控制
   用于成组的驱动轴
   控制多达8根V/F轴
二,1.SINAMICS S120的控制模式由参数来设置。
    2.控制轴的精确数量由Sizer配置系统时来确定
    3.伺服和矢量模式不能混配,但都可以和V/F混配
三,1,各轴之间能快速进行数据交换
    2,集成的Profibus-DP或Profinet接口,容易和上位机连接
    3,能控制普通或伺服异步机、同步机、扭矩电机及直线电机
    4,友好的配置软件Sizer,能根据工艺要求自动选出相应的电机和驱动器
    5,图形化的调试软件Starter,能实时监控各过程变量及动态测试系统的特性
    6,能对所有电机进行自动优化
    7,强大的定位功能: 手动、MDI、回参考点、程序段
    8,DCC(驱动控制图表):用CFC编程语言实现逻辑、运算、及相关的工艺功能,其
功能和灵活性远超越Masterdrives 及611U

楼主:
Sinamics S120 亮点

硬件特点

1,两种结构形式:单轴、共母线的多轴驱动
2,三种电源模块:BLM、SLM、ALM
3,三种冷却形式:自然风冷、外部风、冷板
4,所有模块的模板都带涂层
5,统一的信号接口:Drive CLiQ

软件功能

1, 三种控制模式:伺服、矢量、V/F控制
2, 三种控制形式:扭矩、速度、位置
3, 控制多种电机:普通/伺服异步电机、同步电机、扭矩电机、直线电机
4, 控制单元通过Drive CLiQ自动读取各模块、电机、编码器的数据
5, 电机参数的自动优化功能
6, 各模块间实现快速的数据交换
7,  示波器和测量功能:能在线记录电机的运行状态及运行曲线
8,  强大的DCC功能:在驱动器里,用CFC编程来实现用户所需的工艺功能

网友A(2008-03-20):
07年3月用S120做了个项目,感觉还可以.功能强大,调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