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PLC
科威PLC如何与台达触摸屏连接

楼主(2007-12-25):
请问一下科威PLC如何与台达触摸屏是怎样连接的,具体的引脚定义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科威plc的下载线是孔,台达的也是孔,科威和台达的头子定义都是2发送,3接收,5为地,所以做根两个针线的线,2--3,3--2,5--5
可以试下先`````

网友B:
232通讯 很简单
一个RXD 一个TXD 一个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