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LC能不能写密码?

楼主(2007-12-26):
我没有发现SPLC写密码的材料,不知道能不能加密,哪位知道请指教.

网友A:
你看一下有没有上载选项,如没有就不行,PRO系列是恳定不能上载的,其它的估计也不行,所以不需要密码保护,因为没有上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