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更换编码器

楼主(2007-12-26):
     伺服电机更换同型号编码器后不能正常运转,我用的伺服放大器为型号:SMITEC的COSMOS-2000,编码器为多摩川的OIH 48-2408-P8-L6-5V,伺服放大器报:“Eccessive deviation of the position”故障,不知如何解决?更换前电机已拆过(电机正常)。更换编码器时电机的位置、编码器的位置是否有要求?是否有SMITEC的COSMOS-2000的资料(最好是中文)?现在实在是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解决!!!请教各位大侠,怎么解决呀?

网友A:
同步伺服编码器安装位置有要求的。

楼主:
小白:请教该如何更换编码器?谢谢!

网友A:
不同产品有不同的方法。
有些绝对值编码器上有个刻痕,对准就行。
如果是增量式+U、V、W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接,你还是直接询问厂商或者让他们维修。

网友B:
Eccessive deviation of the position”---应该是位置错误的报警,在拆带有编码器的电机轴时,一定要人为刻下一个位置记号,如可读出位置读数的,则记下读数;或者松开连接轴时不要转动电机和同步带,这样编码器的读数也不会变,最好能读出编码器的读数,更换新的后把读数转到原来的位置再安装。
 否则的话,很麻烦,只有转动编码器去寻找系统原来设定的原点位置了。

网友C:
如果你的编码器是绝对值的,那就比较麻烦,要对位置的

网友D:
你的编码器是增量型,我公司是日本多摩川中国总代理,有需要请联系我。fenghuang505@163.com。13671810488 赵

网友E: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可不是随便就能装好的哦..建议返厂维修吧...

网友F:
应该可以调的.

网友F:
用示波器可以的  13316580681 张

网友G:
你把单圈一次的相位校准好试试

网友H:
接线对不?位置、初始值等等都有关系。

网友I:
想办法把电机UV相反电势波形的过零点与编码器U相信号的上升沿对齐试试。

网友B:
如果能在HMI或显示器上读到编码器的读数,可以先分开编码器和电机连接器,手动转编码器到“0”点,就是初始原点,最好记下脉冲数,然后松开电机连接器,手动将移动头(就是丝杠上的移动部件)移动到原点检测传感器位置(通电情况下),尽可能使移动头位置到达检测传感器的中间位置,然后重新连接上编码器和电机两端,现在问题是不知道侍服系统是哪家公司的,个人经验,一般从传感器“0”点到软件里的“0”点会再增加50-100个脉冲数,可能各家厂商会有差别,但不会很大,如果能知道,那么可以先试机,如果原点还不对,看系统里的显示的当前编码器的读数是多少,如果相差在100以内,那么估计误差应该不大了;这时候可以再手动回到传感器原点,松开编码器,手动转动编码器相差的读数,方向是看系统里的编码器读数,要是正的,那么就反方向转,反之就正方向。
如果再不行,我也只好说声抱歉了!

网友I:
编码器的零点相对容易找到,关键是和电机轴角的相对位置关系如何确定,如何保证的问题。

多数带UVW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的UVW信号的相角精度也就在机械角度1度的水平上,因此对于2500线的码盘而言,转子相位对准精度能控制在20~30个脉冲就已经不错了。

网友B:
波恩大哥说的对,里面具体的脉冲数昨分,我也不清楚, 2500线对应的大概的分辨率是多少啊? 如果分辨率在0.1丝或者是u级, 那么
100个脉冲也就10丝,差不多0.1的毫米,这对于精度要求不是非常高的场合一般也可以满足了;
不过,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即使调整编码器和机械原点符合的情况下,在软件系统里程序自动会在传感器的原点基础上在加50-100个脉冲做为编码器的原点,也就是系统里的原点,这个是为了在软件系统设定"软限位",或者叫soft limit而作保护作用的;
波恩大哥,我只是就实际碰到的情况来说的,请别见怪!

网友B:
其实,我觉得波恩大哥说的就是我说的机械调整的原理,把电机原点调到符合编码器的原点肯定是对的;不过,我原理是讲不出来,实际应用中,我是遇到过这种类似情况;我也是问过机器的代理商后才知道的,我们所看到的编码器原点其实还不是系统所需要的真正的原点,为了保护位移时出现移动超出极限,系统中的原点是需要在机械原点的基础上再加上一定距离来作为系统原点的,也就是很多机器里的home 原点和"软限位"点,"软限位"点大于传感器检测原点,home 原点小于传感器检测点的.

网友I:
to"沧海一黍":你所说的是系统的坐标原点如何与机械原点对齐或协调的问题,所以才会出现软限位等概念;而楼主求助的是伺服电机的转子磁极相对于定子的相位与编码器换相信号的相位之间的对准问题。讨论的不是同一个目标。

网友J(2009-06-08):
麻烦问一下 电机级数与编码器的脉冲数应是如何对应关系?谢谢

网友I:
需要和电机极数直接对应的是编码器UVW换相信号的每周周期数。编码器每转脉冲数原则上无需和电机极数对应,只不过若能整除的话,计算电角度会显得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