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点阻问题。现场问题及仪表高手请进

楼主(2007-12-26):
最近又遇到一个难题,百思不得其解。求救于各位大虾。
AI830模块的第5通道接热点阻A、第6通道接热点阻B,在柜内测量A、B传回的阻值皆正常。但是在VIS上A点温度显示正常,B点温度没有显示。组态程序无误。然后怀疑AI830第6通道损坏,但是把第5通道的A电阻换到第6通道上能正确显示。这就证明第6通道正常,把B电阻接到第5通道也不能显示。这就证明B电阻肯定有问题,但是用万用表测量其接线正确,阻值也正确,但是为什么VIS上面没有显示呢?
郁闷中。。。。。

网友A:
理解桥变,几线制

网友B:
存在这种情况,一般热电阻是采用三线制,如果采用两线制,是把2和3短接,一般2和3之间的电阻在5欧姆左右,如果现场是100度,那么1和2,1和3阻值为138.5欧姆,但是如果热电阻现场存在损坏,而2和3刚好有短路,那么你量电阻时感觉也是正常的,因为所谓的2和3的5欧姆是电缆电阻,我建议你更换现场的热电阻试一下。

楼主:
谢谢!长知识了!

网友C:
建议检查电缆的对地问题

网友D(2008-02-19):
在现场热电阻处和控制室分别测热电阻的阻值,这样一来判断是那边的问题.

网友E:
很高很强大

网友F:
建议检查电缆的对地问题
支持

网友G:
检查现场 电阻 和连接导线

网友H:
电缆可能接地了。